FUTABA-T10CG遥控器的电位器要换,哪里可以换呀?

楼主(2013-12-21):
请问FUTABA-T10CG遥控器的电位器要换,哪里可以换呀?

网友A:
这个你有修理的过电子设备的经验吗
淘宝上有FUTABA电位器买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电位器,是那种型号,样子,阻值
FUTABA遥控器应该还有摇杆校准系统,你会进吗?
你可以确认以上要求就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有修理的过电子设备的经验吗
淘宝上有FUTABA电位器买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电位器,是那种型号,样子, ...

我都不会啊。哪里能维修就好啊

网友B:
呵呵,都不会的话最好是送修,要不就大胆的做个试验,自己搞,搞不好还搞不坏么,最多也是送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不会的话最好是送修,要不就大胆的做个试验,自己搞,搞不好还搞不坏么,最多也是送修,哈哈

哪里能修啊?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你怎么不送北 京双叶了,老赵那里应该有联系方法

网友:
有菜单进呀

网友:
先问问双叶,还可以找本坛铜河大将看看。

网友(2014-04-30):
北 京双叶 要么直接发台湾

网友:
找个懂电子的朋友帮你换
淘宝上有维修的http://rc-ser.taobao.com/category-156509415.htm?spm=2013.1.w4010-2809466209.35.70hkZs&search=y&parentCatId=118998565&parentCatName=%D7%A8%D2%B5%BA%BD%C4%A3%B5%E7%D7%D3%C9%E8%B1%B8%CE%AC%D0%DE%C0%E0&catName=FUTABA%CF%B5%C1%D0%28%BF%D8%A1%A2%BD%D3%CA%D5%A1%A2%B6%E6%BB%FA%B5%C8%A3%A9#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