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SD显示不出安全模式提示

楼主(2013-12-21):
OSD原来的显示是:当上电未开控时,在屏幕上显示SAFE MODE提示,开控后提示消失,打开返航开关提示重新出现,同时飞控红灯双闪,无论起飞和未解锁时均如此。现在(没太注意是不是升级1.08后变的),无论什么时候安全模式的提示均不出现,上电不开控和起飞后打到返航模式,红灯都能正常双闪,并能正常返航落地,但安全模式的提示始终不出现,不知道是否故障。

网友:
放着等等吧 x4p又贵 要么用x4p好了

网友:
我的650PRO和SX标准版还在等待云台中。。。

网友:
SX 出了吧。

网友:
唉,恨铁不成钢啊

网友A:
我也有俩superX,在纠结要不要出一个换NAZA了,一开始特看好XA,但是通过半年的观察,表示XA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灰太狼的那句经典台词了 :“我会回来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俩superX,在纠结要不要出一个换NAZA了,一开始特看好XA,但是通过半年的观察,表示XA最好的情况也就 ...

反正两个是有点问题,毕竟功能少点,但SUPERX还是挺好用的,留一个还是有必要的。对了,前几天玩1。08,出了个问题,一起飞就向左前方飞,开开GPS,定住,但只要打到姿态,飞机立刻像打了舵一样,立刻向左前方飞去,速度还不慢,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两个是有点问题,毕竟功能少点,但SUPERX还是挺好用的,留一个还是有必要的。对了,前几天玩1。08,出 ...

要么是飞机重心不平,要么是你遥控器的微调没在中间…………刚入了EVO和A2,瞬间感觉SX弱爆了!

楼主(2014-01-25):
飞机终于正常飞了,原来是飞控粘胶有点不牢导致不平,前面有点高,所以就一直向前飞。
新问题又出了,安全返航模式,关遥控或把遥控返航开关打开,指示灯红灯双闪,也能正常返航,功能正常,就是在安全模式下OSD原来能正常显示的安全模式的字不显示了,低电的字还显示。好像不影响功能,但看着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问题,请行家解释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终于正常飞了,原来是飞控粘胶有点不牢导致不平,前面有点高,所以就一直向前飞。
新问题又出了,安全 ...

显示啊 你在地上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啊 你在地上试的吧

原来只要一上电,遥控没开就会显示SAFE MODE,无论飞着还是在地上,如果开着遥控,打到返航模式,一样会显示,升级完了1.08,(也可能更早),就不再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顶待答

首先遥控器设置失控返航,开控上电!6颗星以上起飞。飞出30多米远,直接关控。你再试试!

网友(2014-03-18):
我的OSD也这样了,不知啥时候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