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机架重心和飞控位置以充分发挥飞控性能---蝗虫搭V2一次成功,附组装过程,海

楼主(2013-12-21):
潜了很长时间水,做了不少积累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在坛子里跟各位前辈学了不少
决定把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重要因素”见下文
欢迎拍砖

四通一达和顺丰用遍了送来的各种配件

蝗虫,很喜欢这个机架

各螺丝固定还是按对角线原则拧紧

盘子中是KIT套件内的所有小件

套件有点坑爹
不少螺丝固定孔位置偏差严重,手工打磨修孔颇费功夫
图中底板是直接摆那的

好赢天行者40A,用过那么多电调
终于换上一款BEC是开关稳压的了
关于供电分配的问题在下文中讲

下面讨论的影响飞控性能的重要因素

1、多轴的重心在哪里
2、飞控的安装位置在哪里

多轴的某些漂移、失控问题就是由于重心调错位,飞控安装不对造成的
当然,可能你怎样安了也能飞,毕竟飞控的算法不是1+1=2
但这已经埋下隐患
可能导致你辛辛苦苦造的爱机产生偏飞、不听使唤最终炸机

Naza在说明书中提醒用户“尽量安装在飞行器重心”
这大家基本都知道,关键是这个重心该怎么找?

多轴飞行器的重心都应调至各桨产生相同大小拉力时的“合力点”上(理论上是通过空间力系平衡方程得到的)
这样,多轴悬停时电机就能保持相同的拉力
然而如果重心偏离了合力点,悬停时飞控需要通过控制电机差速(改变转速最终改变拉力大小)
以此来平衡由于合力点相对重心的偏移而产生的扭矩
偏移距离越大,速度差越大

而多轴飞控正是通过转速差来修正姿态,悬停时若存在速度差,
会导致姿态修正能力下降(因为拉力组合变化范围变小了)

与此同时如果飞控安装位置又不恰当,飞控就活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他右手扶左把,左手扶右把,你如果尝试过就知道多难控制了

由上述分析可得,拿到一个机架首先要找到其合力点,最后要通过调整设备安装位置将重心调整到这个点

再来分析飞控偏离重心的问题:
多轴在姿态修正时存在一个速度瞬心,当重心已被调整到上述合力点时,这个瞬心就在重心上
速度瞬心其实是指旋转中心,即线速度为零而角速度不为零的那个点
飞控位置偏离重心就偏离了速度瞬心,因此加速度传感器会检测到干扰加速度
偏离越大干扰越大,影响飞行状态判定
所以如果重心和飞控位置不对,怎么做校准结果都一样

综上所述
多轴的安装首先要找到合力点,然后可先将飞控安放至此点,随后安装其他设备,最后通过调节电池等将整机重心也放到这个点上来

接下来是实际找合力点的分析过程:
首先对于图中这样的标准结构机架,合力点就在图中黑点中心(借用V2 Quick Start Guide中的图)

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仅是在俯视得到的机架的二维平面上
飞行器是空间物体构成

而有的朋友将飞控安装在上层板,有的安装在下层板
实际上应该根据实际机架构成将其放于竖直方向更靠近重心(速度瞬心)的位置

再来看蝗虫这样的异形结构机架
如果你觉得蝗虫的重心和飞控安装位置就是电机对角线交点处,这就大错特错了~
蝗虫的四个拉力点(电机轴位置)构成一个等腰梯形
根据上述分析,取四个分别过电机轴(竖直向上)大小相等的拉力F,重力就是4F
建个坐标系,根据空间力系平衡方程
ΣFx=0
ΣMx(F)=0
ΣMy(F)=0
求出坐标即得,合力点位于等腰梯形对称轴的中点

图中对称轴上三个点自上而下依次是等腰梯形的对角线交点、我们要找的合力点和等腰梯形的重心
可以看出想当然的交点和实际应该找的点偏差较大

接下来就是异形四轴找合力点的实际操作,说了那么多,其实方法很简单
两根焊锡丝一勒,量出间距除以2,就是合力点

这个方法的正确性已得到验证
验证方法是在机架仅装上电机时,用手试一下此时机架的重心是否在我们找那个点
因为此时最重的设备是四个电机,机架重量基本可以忽略,此时机架便成了平衡方程的物理体现

飞控安装位置
Naza的箭头标识在平 面内尽量靠近这个点,竖直方向(放上板还是下板)还是按照前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依此装好后将重心也调到这个点上来
这样装好后Naza的性能就感觉出来了

继续装机,分电板并了四个电调、图传、PMU

PMU单纯给飞控供电

一个电调的VCC拿来并联云台的两个舵机

直接用热缩管封紧

另一个电调的VCC用来给HDMI转AV供电
为了好看直接用USB线,先做个接头

GND从分电板引,VCC用插针接一只电调,热缩管封住

另外两个电调的VCC被拔出来直接套上热缩管
BEC一致性不好的电调尤其应该作此处理
电压偏差过大电源会变负载,引起发热降低效率
一个PMU其实都够给不少设备供电了~

蝗虫挂的不是狗而是TX100
恰巧他的MD3 AV输出口在下方不方便,于是不惜增加重量用了HDMI转AV,哈哈,勿喷哈
X宝上改好的HDMI转AV不便宜,买来自己拆

宿舍带不动风枪,两把烙铁吃力地将接头拿掉

开始觉得线也太贵买了根便宜的发现太硬太沉

割包皮,术后使用发现依然不给力没办法换了专用软线...

电路用热缩封一下

看了提醒,又给GPS接头做了个包皮手术,术后插得更深了

侧边收入,接收机是S.Bus总线的,只要一根就好,魔术贴固定

拆了最早跟随我的450,拿点侧板来拓展原本放狗的云台架

螺丝固定,都有点螺丝胶

横滚舵机原来用小舵机做了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
发现虚位较大直接换了个金属齿的舵机
舵机也是不小幸亏450身上各种零件拿来固定

自组电池

第一次飞行外场校准

喜欢蝗虫不需要理由

第二次飞行

视频画质调得低,桨懒得做平衡,冬天就是简单试飞一下
各位看官见笑了,看得出这是哪吗?

其实Naza-M出来的时候就从模友前辈那里接触过
但看外观就觉得真的做得很用心
后来抢了朋友一个Lite拆开看,里面也不错(想看翻我帖子)
再看了旗舰天猫的那段视频,老总的一番话让我这个曾经的愤青听着挺受用的
个人很喜欢大疆创新,东西做得是perfect,也真的Innovating了,理念也非常棒喷子请高闭贵嘴,我就是个本科大三在读生,抒发己见,不代表什么利益群体
By the way,开头的图是放下控自己拿手机对着拍了半天挑出来的几张

潜水这段时间看到不少人说用Naza炸了
遂趁着自己的蝗虫飞后写了上述分析,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安装不当炸掉,但我觉得重心和飞控位置的问题不容小觑
其实不论什么飞控和机架,都需要正确组装才能发挥应有性能

多轴飞行器看似简单实则学问不小,设备是一方面,知识也很重要
多潜水,多学习才是王道

PS:由于水平有限,不对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
分享经验的帖子要顶顶

网友:
大兵加油,发帖一贯的全面

网友A:
很好的分析!
NAZA有个硬伤,不能像WKM一样设置飞控安装位置与重心的偏差距离,其实多数机架根本无法保证整好能将NAZA安装于重心位置。
建议DJI能对NAZA在调参软件中也增加飞控与重心偏差的设置。

网友:
来支持下~~~~~看看这重量不能飞太久吧

网友:
Naza 找中心是亮点.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悍,在宿舍里完成这些工作不容易. 厉害.顶一个~

网友:
虽然 不用DJI的~还是 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很好的经验贴,楼主真用心,拍了这么多照片,很详细

网友:
非常好,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论文不错,满分。

网友:
拆了gps模块更安全,跟黑绵羊学习吧,从来不用dji gps模块

网友:
必须顶 这么好的经验贴

网友:
楼主牛人,赞一个!
动手能力真心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来顶,向各位请教下帖子封面图片如何设置?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

网友:
楼主好人啊,要顶

网友(2014-01-23):
引用 楼主:
嗯,D10真是神控
人家摇杆都是滚珠轴承的了
10C手感应该是没有D10好

我的是天8X...

网友:
说的很对,飞控要安放在重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的数据说最大持续电流18A测试数据最大也就12.9A(@3S)

20A的电调一般来说应该足够了

好的,谢谢。非常喜欢你的飞机,很实用啊。请问电机KV值和桨是多少啊?可以报一下配置吗?我也想组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非常喜欢你的飞机,很实用啊。请问电机KV值和桨是多少啊?可以报一下配置吗?我也想组装一个 ...

杂牌680KV F4006 、防APC1238(连平衡都没有做)、好赢天行者40A(开关稳压版)、自组3s5000mah、
Naza V2+iOSD mini、futaba副厂接收+10C、
蝗虫异形机架、200mW 5.8G图传(发射蘑菇,接收小平板,貌似有点小了)

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杂牌680KV F4006 、防APC1238(连平衡都没有做)、好赢天行者40A(开关稳压版)、自组3s5000mah、
Naza  ...

谢谢,请问200mw图传可以传多米。我现在纠结是买创新科200mw的还是Aomway500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200mw图传可以传多米。我现在纠结是买创新科200mw的还是Aomway500mw的。

论坛有人用200mw蘑菇加平板达到1000+
我的感觉也就二三百吧
建议用400-600的5.8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有人用200mw蘑菇加平板达到1000+
我的感觉也就二三百吧
建议用400-600的5.8G

好的,谢谢指导。主要是怕功率大了干扰gps 信号。naza v2可以不用大疆的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指导。主要是怕功率大了干扰gps 信号。naza v2可以不用大疆的图传吗?

图传干扰GPS是同频或者频率相近
跟功率关系应该不大吧
GPS现在普遍是1.2G,遥控是2.4G,所以图传就用5.8G吧
当然可以不用大疆的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干扰GPS是同频或者频率相近
跟功率关系应该不大吧
GPS现在普遍是1.2G,遥控是2.4G,所以图传就用5. ...

好的,请问飞机有多重啊?动力富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请问飞机有多重啊?动力富裕吗?

1826g
油门一推高很快进入6m/s
我自制这个电池好像不太给力
放电曲线非常奇怪
11v以上的放电速度非常快
反而在10V以上能坚持很长时间
我电池在10.5的时候还敢垂高100,在平飞100拍几张照再飞回来
也有可能是冬天气温低的关系
来年换电池测试
现在10分钟左右吧
下来电池回压3.7左右

楼主:
上几张放假前的图TX100拍的
阴天加上雾霾效果不是很理想
大家凑合看哈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蝗虫机架 大疆2212电机 NAZA m 飞控  3s 2200电池 20A电调 我的重量竟然2600克 我快晕死了呵呵  你用的是AX4006电机吗 多大奖?你觉得4006好用吗 不行我也换吧

网友:
先帮顶~ 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蝗虫机架 大疆2212电机 NAZA m 飞控  3s 2200电池 20A电调 我的重量竟然2600克 我快晕死了 ...

我晕,怎么那么沉啊?!?!?!
我的重量是挂上TX100,还带了HDMI转AV和各种线称出来的
电机用的是杂牌4006,动平衡还可以吧

网友B:
请问你的锂电芯和焊接板是那里买的啊?可以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锂电芯和焊接板是那里买的啊?可以发个链接吗

不是好友不能发消息
电芯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原因不是很好用
要链接请加我好友
板子关键字:锂电串联用焊接板

网友D:
重心在Z轴方向的测量,LZ能不能推荐比较好的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在Z轴方向的测量,LZ能不能推荐比较好的测量方法?

在水平板力学中心上放置一个激光灯如何,测量激光束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分析!
NAZA有个硬伤,不能像WKM一样设置飞控安装位置与重心的偏差距离,其实多数机架根本无法保证 ...

对!言之有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水平板力学中心上放置一个激光灯如何,测量激光束长度

话说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E:
學習了 ...... 好文好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详细一点~

就是你想测量的位置放上激光灯啊,在光线暗点的环境下测量激光柱长度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學習了 ...... 好文好文

感谢捧场,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你想测量的位置放上激光灯啊,在光线暗点的环境下测量激光柱长度不就行了

那得先吊重心呢,可是物理上的重心也不一定可以放置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得先吊重心呢,可是物理上的重心也不一定可以放置东西呀

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如果重心在中心板范围内,也就不差那点了
在外面的话要自己造个适合自己机架的支架来找了

网友(2014-02-26):
技术贴,值得收藏!慢慢消化。

网友:
楼主装得仔细~

网友:
标记备用,谢谢LZ分享!

网友F:
LZ 写的很好 我正好打算买蝗虫机架那   受教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写的很好 我正好打算买蝗虫机架那   受教了   谢谢

客气了

网友F:
你是凌云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凌云海????

没有,一直这个ID

网友F:
呵呵   也许我弄错了哦  不过你的帖子 我很受用啊    等我买了 不明白的还点像你请教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G:
需要楼主这样的经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也许我弄错了哦  不过你的帖子 我很受用啊    等我买了 不明白的还点像你请教    在这里先谢谢了  ...

别客气,我们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楼主这样的经验贴

网友(2014-04-23):
学习了,把配置亮一下吧。装apm可以不?一个安装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