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六轴是不是比四轴可靠性高?

楼主(2013-12-21):
手上有一个NAZA-m飞控,现在装了一个450的小机,目前测试还不错,各项性能算比较满意。准备再组装一个可以挂个狗FPV的小机子,主要用于自娱自乐,不是商拍。有很多问题想向各位请教:
1:六轴是不是比四轴更可靠些,比如在空中其中路电机发生射桨、电调或电机损坏,六轴是不是还能成功自稳并迫降?
2:六轴是不是相对四轴更加稳定?
并想请有经验的前辈根据我的这个需求,推荐电机、电池配置。
谢谢!

网友A:
稳定性应该是好点,至于少一轴能不能安全返回,大疆说能,但冒似成功的不多,但也有。

网友B:
我一直都是在玩四轴

网友C:
4轴废一个就必死  6轴废一个看人品和技术  8轴废一个安全回来

网友:
啊,要上八轴吗?

网友:
八轴 就是巨无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应该是好点,至于少一轴能不能安全返回,大疆说能,但冒似成功的不多,但也有。

谢谢,看来还是考虑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在玩四轴

炸鸡次数多吗?我的四轴450玩过大约累计30块电池,目前未炸过,但要是炸下来,就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想尽量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轴废一个就必死  6轴废一个看人品和技术  8轴废一个安全回来

可是我的飞控是老版的NAZA-m ,最多只支持6轴。这个还没怎么玩,就要升级,很舍不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飞控是老版的NAZA-m ,最多只支持6轴。这个还没怎么玩,就要升级,很舍不得

没有吧,NAZA-M V1支持八轴,剩下俩轴插F1,F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吧,NAZA-M V1支持八轴,剩下俩轴插F1,F2就行了

是吗?我之前不知道,看说明书上说最多六轴,以前的调参软件里也最多支持六轴。刚才看您这么一说,我看到升级后的调参软件里有八轴模式了。

网友:
没有吧,NAZA-M V1支持八轴,剩下俩轴插F1,F2就行了   这样可行吗

网友:
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飞控是老版的NAZA-m ,最多只支持6轴。这个还没怎么玩,就要升级,很舍不得

我就是nazaM 升级成V2的用的6轴,

网友:
2年未炸过

网友E:
四楼正解。
四轴挂一个轴必死。 六轴靠人品。
其实八轴也是拼人品的。

我四轴因为电调 炸过一次,损失机架 电池 黑狗3,导致现在四轴不敢遛狗。 都是六轴遛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楼正解。
四轴挂一个轴必死。 六轴靠人品。
其实八轴也是拼人品的。

高空掉落损失不小呀,最怕还是安全问题。
我也决定上六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空掉落损失不小呀,最怕还是安全问题。
我也决定上六轴。

六轴兼顾 重量 便携和可靠性。 所以飞越那折叠 T680就设计的不错。

网友:
六轴是好些··不过你那控估计也回不来

网友:
6轴确实看人品~~朋友六轴一个电机挂掉也没救回~~

网友F:
我也亲眼看见朋友六轴一个电机挂掉炸机,直接翻掉,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亲眼看见朋友六轴一个电机挂掉炸机,直接翻掉,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请问用的是什么飞控?我用的是NAZA-V1

网友:
只要飞控有自稳 6轴以上 有一个电机出故障 或者射桨 只要操作得当 都可以安全着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4轴废一个就必死  6轴废一个看人品和技术  8轴废一个安全回来

六轴和四轴哪个飞行起来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六轴和四轴哪个飞行起来更灵活???

4轴太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的是什么飞控?我用的是NAZA-V1

飞控是NAZA-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