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 风叶有些蹭到风桶,怎么办?

楼主(2013-12-22):
买的50涵道f18成品机,带原厂涵道和电机,五叶塑料的,比较普通,买原厂配好的就想省些心,上电后听声音,风叶有些蹭到风筒的声音,把涵道拿手里仔细看没发现有风叶碰壁啊,安装进飞机,底下走线位置也对,安装位置没有东西压到,卡到。。。没想出好办法,,飞机含3S 800电池起飞重量330克,握手里全油门测试感觉没有过1,最多0.8,改装了方向舵,对他把副翼和升降舵联在一起,三角翼混控的方式很无解,只有上天飞才知道这是啥效果,关键现在涵道转起来有蹭到桶壁的杂音,影响飞行吗?该怎么调??

楼主:
自已动手解决,飞机肚子底下的涵道仓盖板,压太紧使涵道轻微变形,风扇刮到桶壁了,垫高了些盖板,刮蹭声消失~~

网友:
涵道盖板压太紧变形;飞上去会炸桨

网友:
这个涵道的确有这个问题,全都会磨擦筒壁,一般有两个扇叶稍长,放在油石(磨刀石)上面轻轻打磨,然后用什锦挫去挫涵道壁能碰到的位置,我的就是这么解决的。肉眼能看出来哪个位置接触摩擦了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涵道我装机推力刚刚过1一点点,并且用850电池,起飞重量只有310克,但是到了冬天特别难抛,经常抛上天动力就不足,接着掉下来,要用很大力气抛才行。

网友B:
涵道机手抛?没想过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手抛?没想过的事

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转一下 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涵道我装机推力刚刚过1一点点,并且用850电池,起飞重量只有310克,但是到了冬天特别难抛,经 ...

我加了三个机轮,和方向舵联动,起飞重量330克,还没试飞,飞机图装漂亮,但是粘合时,等于粘在表面油漆上,不牢,要把那些地方铲除油漆再粘。。。   机身肚子比较窄,装机比较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三个机轮,和方向舵联动,起飞重量330克,还没试飞,飞机图装漂亮,但是粘合时,等于粘在表面油漆上 ...

重量控制的不错!但是我现在感觉原厂这个50涵道还是动力太差了,自从飞了推重比远远过1的涵道之后,就很少飞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