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2 解锁问题

楼主(2013-12-22):
以前 方向右解锁正常
但接收器坏了,又重新买的接收
在设置里 各通道都正常
但就是解锁不行
config代码正常
现在只能用arm解锁了
什么原因呀

楼主:
lalalal 啦啦啦 没人知道哇

网友:
同样请教,不过我的现象如LZ不同,如下:
ATmega328的平台,含陀螺仪(ITG3200),加速度计(BMA180),磁强计(HMC5883),气压计(BMP085)
刷2.3版本,使用天地飞6(2.4G),油门通道1130~1890之间,调整MiltiWii.h如下参数:
#define MINCHECK 1150
#define MAXCHECK 1850
设定X飞行模式,单独调试电调油门行程并设定参数;
不接锂电、马达,调试飞控板的ACC和MAG;

接控收,接4马达,开控,接锂电。
飞控板绿灯常亮,红灯闪烁,一会红灯灭,仅剩绿灯常亮;
尝试控解锁,无任何反应;再次设定ACC,再次控解锁,依旧无效;
设定5通道对应的ARM高档位时使能,波动5通道,能够看到其它绑定的有切换响应(ANGLE/BARO/MAG),ARM没有任何反馈。

请教,需要如何解锁?

能够想到的几个问题如下:
1.控板是否有故障?
2.是否支持天地飞6,油门行程特殊?
3.是否328P可以支持2.3?
4.MultiWiiConf监控飞控板,ACC的ROLL,PITHCH,会在-1~1之间抖动,Z再255~254之间抖动,频率高于1s一次;

网友:
晕死,刚才尝试把5通道置于抵挡,ANGLE有效、BARO/MAG off,突然发现控解锁时,红灯常亮,竟然可以控制马达了。

尝试再三,发现不能够把ARM、BARO/MAG设在同一个使能档位,去掉BARO/MAG,可以轻松使用5通道控制ARM(开锁与解锁);

???

打算尝试使用2.3以下的版本刷328P,确认是否如此。
另,刚才的模式即便能够解锁,上油门之后也发现(x模式),左前,左后马达先转动,右前/右后滞后转动,同时从参数看,右后的马达转数要低于其它三个。此时四轴处于静止状态。

网友:
刚刷2.2版本,可以设定ARM/BARO/MAG/ANGLE全部通过5通道进行控制。

但是MAG出现偏差,一推油门,MAG就乱跑,同时4轴的输出也明显有问题。

是干扰还是此328P就不适合2.2软件????

网友A:
下载1.9的,编译提示错误,懒得分析,打算先用买板时提供的软件先。

买板带的是2.1的版本,控解锁一切OK,上锂电,解锁,马上出现MAG偏转(似乎是有干扰失灵了),导致马达马上乱转,马上解锁停机。

目前来看,板子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另,2.3的软件与2.1、2.2在加解锁方面似乎存在较大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1.9的,编译提示错误,懒得分析,打算先用买板时提供的软件先。

买板带的是2.1的版本,控解锁一切OK ...

哥们 你说的情况
俺更蒙了
我开始 方向解锁正常
接收器坏了
换新接收 同一型号 ar6100e
现在方向右解不了锁了
这是咋问题呀

网友A:
你刷了什么版本?MWC的硬件是什么?试试先把BRO/MAG关闭,然后是否可以方向右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了什么版本?MWC的硬件是什么?试试先把BRO/MAG关闭,然后是否可以方向右解锁。

mwc2.2版本
硬件是 mega2560+gy86传感器
bro、mag 怎么关闭
问题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
好用,但接受坏了,
换了一个就不好用了(解锁)

网友A:
bro,mag在调试软件中可以不选择,这样通道五就不去控制了。

注意,看看是否使用新的接收后,每个通道的最大值、最小值、中间值是否在原有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o,mag在调试软件中可以不选择,这样通道五就不去控制了。

注意,看看是否使用新的接收后,每个通道的 ...

谢谢了
发现是行程达不到代码要求(1900)
代码改成最大1850 (我的方向最高到1885)
现在解锁成功

网友B:
bouncer_chen :
” 刚刷2.2版本,可以设定ARM/BARO/MAG/ANGLE全部通过5通道进行控制。
但是MAG出现偏差,一推油门,MAG就乱跑,同时4轴的输出也明显有问题。
是干扰还是此328P就不适合2.2软件???? “

查查电源线是否里飞控太近,我的F450,飞控离电源线在20mm内100%干扰MAG,离50mm在大油门有小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电源线是否里飞控太近,我的F450,飞控离电源线在20mm内100%干扰,离50mm在大油门有小许干扰。

你说的干扰是(解锁干扰吗)
你说的离5cm 大油门干扰是干扰什么?
我现在解锁成功 ,是因为我的遥控器性能不好 最高行程只能达到1885,在代码里改成1850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干扰是(解锁干扰吗)
你说的离5cm 大油门干扰是干扰什么?
我现在解锁成功 ,是因为我的遥控器性 ...

不好意思,我没指明白,我是说bouncer_chen的MAG干扰问题。

网友:
他指的是电源的确存在干扰,会影响MAG的指向,同时给出一些布线方面的建议。若是你的MAG也会收到干扰,则需要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这几天修改,能够把四轴飞起来了,发现会往一边飘,并且很快,正在找原因中。

网友: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