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问一下,。。我的四轴 今天试飞的时候,M3 和M4为什么升力和M1 M2不一样

楼主(2013-12-22):
我的四轴 今天试飞的时候,M3  和M4为什么升力和M1 M2不一样,起飞的时候飞不起来,直接就侧翻了。。。。

网友:
电调校准了没?,是不是开手动模式了?桨装反了没?…………………要说清楚不然怎么答你

网友A:
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飞控???

naza  lite
不过现在好了,

网友B:
你确定是升力不一样?我跟你说过我曾经犯过低级错吧,我的6轴装好后,没有上桨前,电机的转动方向与飞控要求是致的,结果在装桨的时候,M5与M6的桨弄反了,没有正确安装,第一次试飞,老是往M5M6方向侧翻,开始以为是重心没有调好,偏心导致,损失一根桨后,发现,自己把桨装错了,该装正桨的装了反桨。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自己仔细检查。首先,各电机的转动方向要与飞控要求的一致,另外就是桨,不要装反了。还有就是注意看下重心,起飞前,电池的位置是会影响重心的,尽量让重心在几个力臂对角相交的中心线上。重心低于桨平面,稳定性好,但是做特技动作就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升力不一样?我跟你说过我曾经犯过低级错吧,我的6轴装好后,没有上桨前,电机的转动方向与飞控要求 ...

浆装得正确,就是起飞是老是向前倾,不会翻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浆装得正确,就是起飞是老是向前倾,不会翻滚

那你检查一下重心呢?重心是否前移?重心最好调节在中心

网友:
槳裝錯方向!電機運轉方向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检查一下重心呢?重心是否前移?重心最好调节在中心

重心是调哪里

网友:
电池,,,,移动,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是调哪里

调节重心,通常是靠改变电池绑扎位置来调节了,如果你的力臂是圆碳管,手轻轻抬住对角靠电机位置,另外没有抬住的力臂重心偏的话,不会水平会往一边偏,往那边偏就是重心过于靠那边,调平这个方向后,换个对角继续这样调。你的四轴两个对角都不倾斜,平了,重心基本在力臂的对角交汇处了。重心处于这个位置很重要。

网友:
玩航模一定要细心,一个小错误会让你损失惨重,说说我玩4轴的错误吧,警醒一下,开始飞是用T插,后来买了XT60的电池回,就把4轴的插头换了,上电,瞬间冒火花(6S),幸好没伤到自己,后来发现太心急,正负电焊反了.我RP好,损失6S5200毫安电池一块,不然整台机器都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