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一天的老帖 wm210v 华飞D210拿不定主意 真心求指点

楼主(2013-12-22):
车车45号钢 7楼阳台党 比较偏向WM210V 可是学习到无级变速低转速没力 但是我不知道没力的具体概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就是重量 感觉华飞的110KG阳台也能承受 毕竟买重不买轻
求各位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无级调那么速低速是没力,你可以不用那么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无级调那么速低速是没力,你可以不用那么低嘛

那么重量呢 这俩差了好多

网友B:
都别说了    买CJM250      那两款车丝和改变走刀速度都要换挂轮的    哪有二百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别说了    买CJM250      那两款车丝和改变走刀速度都要换挂轮的    哪有二百五方便

有点压力。。。。退而求其次BV20咋样???

网友C:
我在用250,楼主咬咬牙上这个,没错的。

网友:
我也在用250

网友A:
我也用CJM250 N年前只要5千多,没买,整了个CM6125工业床。当地有地方。后来我们那地开发了。床也没地放了。只好搬到外婆家放着。这不。又咬牙买了CJM250 确实好用很多。车罗纹方面。纵横自动走刀。一般很低的转速就能车得很好的表面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别说了    买CJM250      那两款车丝和改变走刀速度都要换挂轮的    哪有二百五方便

不改数控、只买一台机器的,推荐 CJM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重量呢 这俩差了好多

重量小的,一般床的刚性不好。要看你做什么啊。做铜 铝  之类的,无级调速的也够用了。但无级变速车罗纹不方便。除非有乱扣盘。可以高速车罗纹不用倒车。

网友D:
cjm250,干活挺好,只是噪音有些大,只好放在楼下的小房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250,楼主咬咬牙上这个,没错的。

这个家用会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jm250,干活挺好,只是噪音有些大,只好放在楼下的小房子里。

七楼阳台。。。。。。

网友E:
我也是250阳台党,晚上都可以干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250阳台党,晚上都可以干活

您的噪音那么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的噪音那么小?

我以前也是210无极变速的小床子,实在太麻烦才出了换的250,相比210噪音比较小,但250噪音还是可以接受的,一定要记住挂轮要经常注油,皮带不能太紧,电机一定要380V,250的床子是1W以下最方便功能最齐的床子,如果210车螺纹你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是210无极变速的小床子,实在太麻烦才出了换的250,相比210噪音比较小,但250噪音还是可以接受的 ...

220v的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的不行么??

220V的电机劲小(同功率情况)

250车床用最高速有时候会甩两下才甩的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20V的电机劲小(同功率情况)

250车床用最高速有时候会甩两下才甩的起来

我是用380的电机加变频器使用220的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380的电机加变频器使用220的电源

用变频器只是将单相电源变成三相电源,从而使三相电机能正常运转,但电压可能达不到380V输出,功率自然会打拆扣,有些电机可能是Y型的,可以试着将电机从Y型改接成三角形接法。具体可以看电机的接线盖或铭牌,一般上面有画接法。有些380的电机也可以改变接法使用三相2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变频器只是将单相电源变成三相电源,从而使三相电机能正常运转,但电压可能达不到380V输出,功率自然会 ...

肯定改了三相220的接法

网友G:
本人也是阳台党,阳台除了想放1台车床还想再1台放铣床,铣床考虑华飞25V之类的,120KG,车如果选华飞D210重量110KG,比WM210(75KG)重了35KG,怕阳台受不了,另外华飞D210貌似比WM210体积要更大一点,因此我也纠结华飞D210和WM210很久了,至于CJM250就更不敢想了,不仅体积大,重量更达170KG。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也是阳台党,阳台除了想放1台车床还想再1台放铣床,铣床考虑华飞25V之类的,120KG,车如果选华飞D210重 ...

这算什么,我一个阳台同时放cjm250和M210V,还有0640仪表床加俄罗斯小床,还有台钻和铣床,都没有问题

网友:
重量比较重的机器一定要靠梁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也是阳台党,阳台除了想放1台车床还想再1台放铣床,铣床考虑华飞25V之类的,120KG,车如果选华飞D210重 ...

两百多斤阳台还是毫无压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百多斤阳台还是毫无压力的

不是两百多斤,是4百多斤,另外花、空调室外机和杂物至少还有150公斤,这样阳台不算人将近400公斤。

网友(2014-01-24):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CJM250 N年前只要5千多,没买,整了个CM6125工业床。当地有地方。后来我们那地开发了。床也没地放了 ...

你好  麻烦问一下  你买的是什么牌子的250车床啊

网友:
210有点小,

网友:
我也用cjm250   欢迎加群 69745652

网友:
最近也在找床,cjm250的好像贵啊,要六千多,难道210的不好吗?

网友:
住宅的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是2kN/平方,即200公斤/平方,受不受得了,自己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