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船自带救援的话有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2013-12-22):
26cc汽油船,在水中无动力后,有什么方法自救比较好,我的设想是 比如在船顶或在船尾装风扇,用风力慢慢推动,再有是在船尾装电力螺旋桨,想法不知可行否。

网友A:
搞个挂钩在船上用鱼竿去钓。或者直接买个橡皮艇去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挂钩在船上用鱼竿去钓。或者直接买个橡皮艇去捞

你这回复我还不知道吗?就是不要这样的,看看模友里有谁像我说的来玩过。

网友B:
LZ的想法早论坛上有人做过,行不行要看自己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想法早论坛上有人做过,行不行要看自己能力

我已有对策了。

网友C:
在传动轴上装个齿轮,边上装个电机,平时不咬合,当没有动力时用辅助动力。平时也可以当倒车用 我现在就在做这种船。油电混合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传动轴上装个齿轮,边上装个电机,平时不咬合,当没有动力时用辅助动力。平时也可以当倒车用我现在就在做 ...

我的是单轴的和你的船结构不同也不想破坏内部,所以打算用涵道了。

网友C:
单轴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轴也可以实现

你完成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D:
你可以做一个悬挂机挂在船屁股后面、装置就和飞机的收放起落架一样、用汽油机的时候就把悬挂机收起来、汽油机熄火了才把悬挂电机放入水中、

网友:
单向轴承,可以做到单向传动,配合电机和齿轮组,轻松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做一个悬挂机挂在船屁股后面、装置就和飞机的收放起落架一样、用汽油机的时候就把悬挂机收起来、汽油 ...

你这个设想是好,但是做起来就麻烦了。也不好看,破坏船的整体外观。我不是自制船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想是好,但是做起来就麻烦了。也不好看,破坏船的整体外观。我不是自制船壳。

要不然就装个电动启动器、一键启动、这个需要一个单向齿轮和一个启动马达、还有一个高压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完成到什么程度了?

我现在在做齿轮箱。因为我的是但轴双桨的。动力是49CC的。

网友:
    如果是娱乐玩不是比赛,可以在汽油船靠近船舱盖前端位置的船体上安装一个70涵道风扇<最好五叶的,风扇叶数太多、船跑起来时风的阻力太大。>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带离合器与不带离合器的船都可以采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回复我还不知道吗?就是不要这样的,看看模友里有谁像我说的来玩过。

无语了······这个自己去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这个自己去想吧

又没问你。一边去。

网友E(2014-02-10):
要是接收机坏了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接收机坏了呢?哈哈哈

都坏了的话,派你去拿回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坏了的话,派你去拿回来啊。

所以啊!还是要救援船,我在做一个盒子乐扣大的救援,方便组装,携带。

网友F(2015-03-18):
在船尾装电力螺旋桨,比起风动实际点!油都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