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尾巴是不是有点歪????

楼主(2013-12-22):
大侠们,这个尾巴是不是有点歪啊 。。。
尾垂需要和地面 垂直吗?  尾旋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装技巧啊,方向等等

网友:
歪,松一下尾管固定座螺丝调节尾管。

网友:
可用螺距呎調至水平!

网友:
你猜 再猜 还猜

网友:
歪,那是一定的。
调一下就行。

网友:
向右上方翘的

网友:
主要是看尾轴要平。尾波箱和尾管有一点点活动量,调平了,上下两颗螺丝分别逐渐拧进去就不会歪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前辈们

网友:
兄弟你是油机啊,这一看就知道歪了嘛

网友:
lz 这是不是X50
X50轴传版本尾管是由两个螺丝固定的

网友:
是有些歪了,尾管有固定的孔

网友:
不影响的

网友:
歪点儿也不影响飞行,你要是觉得不放心就调垂直就行

网友:
歪了。但悬停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有一点歪
是太歪了...

网友:
肯定歪了

网友:
为了自旋少修正,尽量调正。

网友A:
歪歪歪歪!!

网友B:
调整尾轴和主轴垂直就行了呗
你要不求精的话就不用了

网友C:
两颗螺丝上平衡就不会歪了

网友D:
歪成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