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尾电机断线了,有高手帮修吗?有酬谢

楼主(2013-12-22):
折腾的时候估计弯折太多,疲劳断掉了一根,在电机那边根部位置,这线太脆弱了,还做成这么长一根,想更换还要大动干戈全拆了才行

网友:
烙铁焊接上去啊

楼主:
这么细一根,那要多精密的手法啊。。我干不来啊

网友A:
根部断掉估计不好弄了,直接焊容易短路烧掉吧~~~

建议返厂,先换个备用上去,下次这里找东西保护一下~~~

厂家出V2版时,估计会考虑升级保护这里了~~~

网友:
这个简单呀
可惜你不在我附近,要不就帮你弄了

网友:
找修手机的给你焊吧
估计会敲你一棒

网友:
根部断焊个P?拆开电机重绕 或 返厂

网友:
你能将定子无损拿出,就有修好的希望

网友:
返厂吧老大,1400也是不少钱呢,一个接收的钱咧

网友:
对修手机的地方能焊~!不是用电烙铁焊  是用热风枪

网友B:
我两个尾电机都在电机部位断线了,郁闷死了!等明天询问返厂的事,同时再静待尾电机的总成配件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部断掉估计不好弄了,直接焊容易短路烧掉吧~~~

建议返厂,先换个备用上去,下次这里找东西保护一下~~~ ...

这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个尾电机都在电机部位断线了,郁闷死了!等明天询问返厂的事,同时再静待尾电机的总成配件到货。

尾电机有卖的吗?

网友:
楼住宿上图看看  自己没把握的话 还是返厂维修一下比较好
如果断线两端度有点长度的话  可以用烙铁点上

网友:
看见150就想起蛋痛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有卖的吗?

现在只能订,大概一周左右可以到吧。

楼主:
联系亚拓售后居然跟我说自己买新的来换,这太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