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铣刀,车刀的选用

楼主(2013-12-22):
最近D了个铣床,(勉强算铣床吧)。试车了一下啃的铸铁,发现铣刀钝的非常快。只洗了火柴盒面积那么大一块,铣刀已经钝的非常厉害了。我用的普通直柄立铣刀。还有我车普通铁的时候发现白钢刀也钝的非常快。尤其是车电焊点的时候,大约车10秒刀尖就没了,就车不动了。请教各位。我应该选用什么刀呢,是不是要用合金刀呢,我不懂啊,希望给个图片具体是什么样子什么型号的车刀或铣刀。
这是自己做的

我就是用这样的铣刀,我也只认识这种铣刀

网友:
jj挺可爱的     长脑娃娃的样子

钝刀我感觉应该是转速高了

网友:
这种电机是电动车电机吧,带了减速的,转速应该不会太高的,我以前也用这电机个D了个铣床,用12MM铣刀铣铁,很快啊

楼主:
我铣的铸铁,是不是铸铁硬度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铣的铸铁,是不是铸铁硬度高呢

铸铁似砂轮。焊点比钢刀。白钢刀硬度不够不耐磨。切不了铸铁。

网友:
加工铸铁要用YG类合金刀

网友A:
精度不够的关系,就是啃铁的时候X Y 滑道有矿量,造成铣刀刀尖***磨损,我这几天用ZX16 钻铣床连续搞坏了10多把新铣刀,包括2把合金铣刀,心疼呀,最后发现精度不够的铣床啃铁不行,尤其没有微进道,稍微不小心刀尖就费了,现在尽量不啃铁,要是啃铁只用6毫米的铣刀,很微小的进刀,想真的干活还要方立柱的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够的关系,就是啃铁的时候X Y 滑道有矿量,造成铣刀刀尖***磨损,我这几天用ZX16 钻铣床连续搞坏了10 ...

刚性也很重要的      我的是40铣    圆立柱的     外11内8    总共300KG    应该是最大的台钻了       啃钢没问题   大吃深   低转速   小进刀    没有冷却   超2000白钢刀就会退火

网友:
铸铁分很多种,有的很软很好加工,有的很硬很难加工。还有的里面很多杂质非常难加工。如果是加工毛坯件,因为外面带着很多的砂皮,真的和砂轮机一样,这种高速钢刀具很快就废了,一定要用硬质合金做的刀具才好。精加工铸铁才可以用这种高速钢刀具。
楼主的铣床做得够威猛狂野,只是真的强度估计不行,强度不行用来加工铸铁这种开粗工作就没有效率。完全不如买个破旧可用的工业铣床。楼上一个朋友说了的,机床强度不够非常容易损坏刀具。还有就是用钻夹头夹铣刀干活也不行的,夹不牢并且很容易掉下来不能使劲。因为钻夹头设计就是只受轴向推力才行。
不知道你加工的工件什么样子,发照片看看大家可以帮你推荐好用耐用的刀具。

网友:
再次进来看       长脸铣床越看越喜感

楼主:
这是我铣的铸铁

眼是用台钻打的,12毫米的眼感觉打着不费劲.这个面是我把铣刀磨了一下后又铣了薄薄一层.

准备夹着回转工作台用的

楼主:
我的也是方立柱哦,卡尺这厚度还行,不过可能角铁薄点,铣的时候我看立柱不斗,是不是要灌上水泥才行啊,不过那样太重了,现在不拆开已经搬不动它了.

网友:
应该是转速高了,我干了一天活,自己学会了磨钻头和铣刀,以后不用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