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离地丢星从GPS转姿态,IOSDmini模糊,请教原因

楼主(2013-12-22):
事情说来话长,请各位大侠耐心看完~心急的模友请直接看最后大字部分,问题描述,谢谢

这个机器两个月来几乎是一半时间修一半时间玩
飞越狗台的原装狗的视频线质量真是不敢恭维,外面没有包塑料或者橡胶,直接靠中间的几个很细的金属丝固定。感觉不牢靠,因为手上没有AB胶,就用玻璃胶粘,可惜效果不佳,过了一段时间摇晃的严重,长时间怕金属疲劳于是晚上用502粘,少量多次,粘的有点多。第二天电池都充好了准备爽飞。把狗装进云台,发现插头插不进去狗里面了……502不知道怎么的有些跑进插头里面了,触片被固定死了……

尝试着用螺丝刀去压弹片,发现压不下去,弄了半天插头算是废了

于是寻思自己制作一个视频线,剪了一个miniUSB接口焊接上去,却发现狗的视频无法传输到iosdmini

论坛看了好一会儿贴,才知道原来还要焊一个电阻,无奈手上没有电阻,制作难度太大,就上淘宝买了一个数据线。

三天过去终于到了,急忙焊上视频线试下,上电,亮了,开心死了~
然后套好热缩管,理好线,准备试飞下前几天刚拿到手的达普电池。

一看达普的插头傻眼了,跟我飞机上的插头一样的, 两边都是母头

问了掌柜才知道,我错了。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吧XT60的公头和母头认反了……

所有电池(除了刚买的达普)都用的公头,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母头

把飞机上的XT60母头换成了公头

焊好了之后上电测试,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监视器上面的数字变的很暗(图片里可能不明显,正常时字是白色的,现在灰色的),打开狗的视频,同样也是很暗,感觉有点不对

刚刚测试还是好好的,怎么我焊了个插头就出问题了。。不管了,先试飞下

========问题描述========

搜星9颗,两次绿灯连闪,Home点记录成功。GPS模式下掰杆起飞,一切正常。可是一离地马上9颗星变0颗星了,自动切姿态模式。降落,重新拔电上电,再次重复上述流程,依然是离地就变0颗星,变姿态模式。

为什么焊了个插头iosdmini显示就变的灰暗,而且不稳定,像是有干扰,有波纹。而且飞机一离地就全丢星了,GPS插口连接可靠,三四天前还在正常飞呢,什么都没改动,就换了根视频线,换了个XT60插头就出问题,难道电焊台(安泰信936B)会干扰损坏飞控?焊接的时候飞控是没有上电的。狗的视频线也拆了,iosdmini还是显示灰暗,百思不解啊==

星期天大疆技术支持没上班,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客服在呀。请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侠支支招出出主意吧~

感谢~

找到原因了昨天试飞GPS模式下又间歇性丢星两次,落地发现NAZA V2的GPS摇晃严重,在飞行中由于抖动导致接触不良。顺便吐槽下,大疆的GPS插口真的要改进下了,不但没有防松的结构,虚位还这么大。已经用玻璃胶固定了,今天飞行暂时没发现丢星。

关于IOSDmini现实灰暗是由于个人原因,有点低级的错误,中心板里面走线没放好,折叠机臂的时候被飞越的C夹夹住了,导致蒙皮破损线路短路,所以画面灰暗不稳定,而且干扰纹严重。

网友A:
可能是GPS插头没插好

网友B:
木的是洞,攻的是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的是洞,攻的是柱。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想的是黄色的外壳,不是里面的香蕉头。。
所以错了很久……

网友C:
用的什么图传/很难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图传/很难解释

用的就是大疆图传。。而且图传和zana v2同时出问题。。电池也换过了,实在想不出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C:
看一下GPS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GPS接口吧

接口好好的。。没动过,起飞前搜星7颗以上,起飞就0颗。 iosdmini的输出也变成会儿模糊的,好像干扰很严重那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口好好的。。没动过,起飞前搜星7颗以上,起飞就0颗。 iosdmini的输出也变成会儿模糊的,好像干扰很严重 ...

你可以看一下GPS的指示灯是不是正确,你只是看屏幕上面是0,
没看的太清楚你的飞机布置,按理说不会有什么东西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GPS的指示灯是不是正确,你只是看屏幕上面是0,
没看的太清楚你的飞机布置,按理说不会有什 ...

红灯还是黄灯闪不停,自动切姿态模式了。
干扰的话按说没道理呀,就这样子没动飞了十几个起落累计五个半小时了,一直没啥事
我觉得问题出在我焊接完狗的视频线和XT60后
因为数据线到手我还试着稍微焊接了下,isodmini是很正常的,当时还很开心。
然后重新认真的焊好数据线,套上热缩管,焊好XT60,就发现iosdmini不正常了,数字变的是灰色的,当时还不知道naza也出问题了,出去试飞发现naza也不正常。
iosdmini和naza好像同时出的问题……但我实在想不出可能的原因。。

网友C:
把后来焊接的东西都拆掉,然后根据指示灯来识别一下GPS是否正常
包括IOSD图传都拿掉 ,然后在一个一个的安,这样就能准确的判断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同样买了飞越狗台,视频线发的是坏的,害偶当狗有问题,把狗寄到卖家去测试了。结果是视频线坏的

网友:
只能说运气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后来焊接的东西都拆掉,然后根据指示灯来识别一下GPS是否正常
包括IOSD图传都拿掉 ,然后在一个一个的安 ...

刚试验了,把狗的视频线拆了也没用……剩下的只有XT60插头。。这个拆了就没法上电了……
问题应该不在这里,无解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只给飞控和gPs加电其他什么也不接,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D:
我的v1 也是全绿灯起飞,上天1分多钟以后就变丢星LED灯变3红1绿的闪。请教过其他模友,好多说可能是天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GPS插头没插好

果然是GPS插口问题,虽然插的好好的,可是由于长时间的飞行震动摇晃严重,虚位很大。大疆的做工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后来焊接的东西都拆掉,然后根据指示灯来识别一下GPS是否正常
包括IOSD图传都拿掉 ,然后在一个一个的安 ...

找出原因了==一个是GPS接口问题,一个是线被压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GPS接口吧

还真是GPS接口虚伪太大,飞行震动导致接触不良才丢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v1 也是全绿灯起飞,上天1分多钟以后就变丢星LED灯变3红1绿的闪。请教过其他模友,好多说可能是天气的原 ...

我的已经找出原因了,是GPS接口虚位太大,飞起来震动导致丢星的,我用玻璃胶固定了,今天飞暂时没发现丢星情况!
给你做个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只给飞控和gPs加电其他什么也不接,看是什么效果?

找出原因了,就是GPS插口虚位太大震动导致接触不良才丢星的

网友(2014-03-07):
挺2的错误,我也常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