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大桨后自旋

楼主(2013-12-22):
买的二手450sport,到手后马上装机用木桨试飞,3米高度能脱控2秒,换dfc头后只能用玻纤桨,只要用木桨就左自旋,尾舵行程都打到尽头啦,搞了很久都搞不定,求教各位模友。用的小姨子,和hg-d262hb尾舵。

网友A:
哦?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有双桨?

有一点,那为啥用玻纤就不自旋

网友A:
那可能是桨跟那里的厚度不一样呀
厚度要刚刚好的,如果松的话要自己弄些东西做垫片垫起来,不能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桨跟那里的厚度不一样呀
厚度要刚刚好的,如果松的话要自己弄些东西做垫片垫起来,不能松动

刚才用卡尺量了一下,厚度差不超过10个丝,以前用fbl头用飞越木桨时没这个问题,现在用的是富力的

网友:
神奇的木浆

楼主:
换了3付木桨都左自旋,会不会是皮传的问题

楼主:
把飞机拿在手上推方向舵时感觉到推力,但是不明显,试过调高油门曲线,效果只改善一点点,本人长期潜水,也算学到点知识,按照论坛上各位大大的方法基本都试过

网友:
你最后一张图片是尾舵行程打到最大了么?如果最大也只有这么大那么应该还是尾舵行程的问题,建议直接移动尾管上的尾舵机座

网友:
我没看错的话,楼主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好像就是尾桨装反了!一般自旋都是尾旋翼的问题,跟主旋翼一般关系不大

网友:
我的天呀,好像是大桨桨夹弄反了?

网友A:
对,就是大桨夹弄反了,有拉杆的是在桨的后沿的,你的拉杆在前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大桨夹弄反了,有拉杆的是在桨的后沿的,你的拉杆在前沿了

大桨夹哪里反了,怀疑LZ桨做过平衡没有

网友A:
大桨夹转过180度再装上

网友:
主轴阻力大了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好像是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木桨称一下重,另外木桨容易变形,换了玻纤桨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大桨夹弄反了,有拉杆的是在桨的后沿的,你的拉杆在前沿了

晕,别误导新手,大桨夹没有装反。换桨的话,因为桨有厚薄螺距变化。需要重新调校一下三轴的数据。比如循环螺距。尾桨也安装对的。自旋的话,看看尾巴中立点和连杆是否都符合要求。

网友:
尾桨夹装反了,大桨夹没有错。控制臂在尾桨的前缘。跟大桨夹得控制方向一样。

网友:
我靠,没有仔细看呀,他的是无副翼的,是的话桨夹是安装对的,我的是有副翼的,刚好和他的是相反的,弄错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试调一下油门曲线,可能油门大了,螺距不够。还有大桨夹没装错,不要听那帮人瞎嚷嚷

网友:
尾桨可以换大点的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尾桨夹装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这台机暂时先放下来,先入台pro再说

网友C:
两支桨叶升力不一样  应该是漏斗自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支桨叶升力不一样  应该是漏斗自旋吧?

不好意思,没看后面的!表达错误!

网友:
还是用原厂的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支桨叶升力不一样  应该是漏斗自旋吧?

你这飞行员当的不称职啊。

网友:
布线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夹转过180度再装上

表乱说

网友:
大桨螺距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别误导新手,大桨夹没有装反。换桨的话,因为桨有厚薄螺距变化。需要重新调校一下三轴的数据。比如 ...

尾槳夾裝反了,尾槳夾與尾管水平,由上視圖(從上往下看)離機身遠的尾槳夾連桿要在下方(連桿被尾槳夾擋住看不到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