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震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2):
新买的飞越3500KV电机,99元的那款,手拿着电机空转,感觉还不错,但是一上到机身上,震动就来了,嘛手(没装大齿组和主轴那些,只是电机装在机身上空转)我在电机固定座和电机之间加了层垫圈,感觉没啥子用,震动就是属于高频嘛手的震动。请问怎么解决?还是换电机?

网友A:
调下齿间距看看~~~检查传动部分~~以及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下齿间距看看~~~检查传动部分~~以及轴承

人家是电机空转,没装齿轮呢

网友C:
这是电机本身的原因了,想解决这一现象只能将电机外转子拆下,做一个静平衡了。或许你的电机轴径间隙太大,用手晃一晃应该能感觉到,如果真的间隙大了换一根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电机空转,没装齿轮呢

嘿嘿,的确是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机本身的原因了,想解决这一现象只能将电机外转子拆下,做一个静平衡了。或许你的电机轴径间隙太大, ...

轴径间隙没有,刚刚看了下,电机静平衡怎么做?

网友:
电机轴承摇得动不

网友:
如果是新电机不会这么严重,你先检查一下飞机的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径间隙没有,刚刚看了下,电机静平衡怎么做?

电机外转子平衡一般的厂家是不做的,所以低端的电机免不了震动。楼主可以这样做:将电机的外转子拆下来,电机轴同样也要拆下来,然后找一根比原电机稍细一些的轴窜入电机外转子(后窜的轴粗细要适中)。这时电机外转子两头都会有轴露出头,将两外露的轴头放在平衡架上(可用碗或口杯代替),找到偏重点用错刀或电钻去除一点重量再试,直到平衡为止。

网友:
轴承是不是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