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换了控不会设置了求教

楼主(2013-12-22):
以前用JRX2720控飞450的,现在换了JR9x2直机的具体参数不会设置了,老控是3点油门曲线,新控是7点油门曲线。本人普通飞行,请教老鸟具体的设置参数,比如油门曲线参数,螺距曲线参数,大小舵需要设置吗?谢谢

楼主:
内容自己頂

网友A:
换了飞机控也得重新对频和设置

网友B:
高点 中点 低点 都按你原来的意思来 这几个电之间的数值就是2点之间的差值了~!比如中点油门曲线值为65 高点为100 那么他们之间的点就是 (100-65)/2+65 ~!曲线是根据你实际飞行手感来调整的 得你自己飞了才知道~!每个人的手感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