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跟帖960复活后的视频情况。MINI OSD出问题,大家帮忙想想可能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22):
升高,200米。后面拍不到了。

这一段是高空下来后的,感觉感度还是有问题,正在摸索中,大侠们帮看一下,提点意见。
今天电池还是老问题,充电最高电流2.2A,无法加大充电电流,有办法的朋友帮指导下。谢谢。
补几张照片

自己做的云台挂架,自己做的脚架转接,自己做的简单电池板,这些材料都没用碳板(碳板太贵),所以重量上去了些,为了省钱,没办法啊。

今天OSD突然出问题了,5.8图传没有问题,视频信号进图传可以传输成功,但信号尽了OSD后再出来进图传,接收端就显示无信号,所有连线都没有问题,是一个一个检查过了,连接方法也没错,前两天泡泡老师帮画的接线图,使用过很正常,但今天突然就显示无信号。而且OSD是绿灯闪烁,并且进行过OSD的固件更新也可以更新,就是显示无信号。大家帮忙分析下,如何处理,最次是返给大疆修,但我想问一下,一般网上买的大疆的产品,如果维修是怎样一个流程,谢谢大家帮忙哦!

网友:
lZ是哪的?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你充电器功率多少啊

网友B:
很稳啊。。修复了啊?现在用什么电机,什么桨?????

有点飘是正常的,不飘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稳啊。。修复了啊?现在用什么电机,什么桨?????

有点飘是正常的,不飘大就行

是的,复活了,很不容易的哈哈。5008电机,1755尖浆,感觉动力比较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你充电器功率多少啊

这个充电器,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是5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是5A。

关键看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复活了,很不容易的哈哈。5008电机,1755尖浆,感觉动力比较富裕。

我是1755扁桨,看起来你的比我稳,一点都不抖。。不知道续航时间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1755扁桨,看起来你的比我稳,一点都不抖。。不知道续航时间怎样

1W 电12分钟没问题,现在还没追求续航时间呢,所以机器上的多余的结构件部分也没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W 电12分钟没问题,现在还没追求续航时间呢,所以机器上的多余的结构件部分也没处理。

12分钟是多少电压报警下来,这样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分钟是多少电压报警下来,这样也不错了

3.6报警,达普的1W的电,下来后基本上恢复总电压在21.5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报警,达普的1W的电,下来后基本上恢复总电压在21.5左右。

飞了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几分钟????

12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分钟

差不多吧,我带5D2,7700克是8-9分钟
减少700克估计也有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我带5D2,7700克是8-9分钟
减少700克估计也有10多分钟

你是所有东西都自己搞,还是有个伙伴一起弄啊,我弄东西喜欢有人合伙一起干,自己干太寂寞,哈哈。在旁边聊天也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所有东西都自己搞,还是有个伙伴一起弄啊,我弄东西喜欢有人合伙一起干,自己干太寂寞,哈哈。在旁边 ...

自己沉思才能搞出好东西。。

网友C:
陈哥我想看暴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陈哥我想看暴力飞行

呵呵,现在基本飞行没问题,暴力我还不太敢啊,新手还是慢慢来吧,先从基本起降技术练起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基本飞行没问题,暴力我还不太敢啊,新手还是慢慢来吧,先从基本起降技术练起吧,哈哈

期待。。。。。。。

网友D:
5a应该是12V充电电流,6S当然只有2A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OSD的问题原因。还有就是如果修,怎么个流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