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一样不能掉以轻心

楼主(2013-12-22):
今天俩2货相约去飞四轴 其中一2货的450拉了个小航线就看见冒烟了 另外一2货问:你装拉烟器啦?450:**是拉烟吗?那是着了! 另外一2货:啊~效果不错啊 450:

赶紧以45度俯冲地面 以冲击力震掉电池 争取损失降到最低 apm 数传 图传 无线电显........ 统统在上面啊

幸亏飞月的塑料机架不错 最终损失12寸浆一支 谢天谢地谢菩萨 飞场除了俩2货 就剩杂草一堆 没人没狗没花草 本来差点去公园飞的 兄弟们一念之差啊~后果不堪设想

看了下电池 正撒欢的冒烟呢 我俩都不敢太靠近 发张有真相的图 警示大家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是说拉烟那个还是450~\(≧皿≦)/~

网友:
飞行温度多少啊,是飞行中炸机还是起飞炸机,气温太低电池要做保温的

网友:
是电池受冻的原因吗?

网友:
如果 电池 本身 有损伤 那就不奇怪了

网友:
电池型拉烟器

网友:
我电池都炸伤过,缺角、弯曲,没有怀孕,有点怕,最怕充电的时候冒烟

网友:
啥原因哦

网友:
楼主淡定,我以前电池摔坏了一个电芯,我去掉那个电芯剩下的接着用,嘿嘿。
不过我那次没你这个严重,我的一个电芯摔破了,一直发热,热了大概2天,完全没电压了。

网友:
什么电池啊,都说航模要用好电池

楼主:
回楼上各位兄弟 电池是普通的25C的3S电池 至于什么牌子的就不说了 但是是很便宜的那种 当时是2节并联 往小了说也得有40C了吧 没想到上去就拉个小航线 居然冒烟了 还好没用在像真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