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WC飞控调试问题

楼主(2013-12-22):
飞控是SE 2.5V
调试的时候怎么打不开ACC和陀螺仪啊。。希望大神指点。

图片在这,晃动飞控,页面上的那个四轴图标也不会跟着转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点意思 没碰见过
听听高手回复

网友A:
你还在用 1.9版本吗? 刷到2.2吧 骚年

网友:
config没配置好传感器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用 1.9版本吗? 刷到2.2吧 骚年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现在的状况如何?

网友: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我扣扣

网友(2014-02-22):
这好象是软件设置里选的传感器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