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vision降落问题的探索

楼主(2013-12-22):
降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太稳定的降落,这个时候若精灵侧翻,必须将精灵扶正,然后停止电机。因为在侧翻的时候,精灵是不断加大浆的转动,它是为了校正平衡,所以降落一定要平稳啊。我的浆已经磨花了边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

我的意思是精灵侧翻是  把油门打到底,,精灵是不会停止电机转动的。。。很不灵

网友A:
这个很正常
好多人降落的时候直接手接

网友B:
不用扶正啊,直接下8上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
好多人降落的时候直接手接

拿手接是不是要把油门设置成立即熄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手接是不是要把油门设置成立即熄火啊

这个主要看操控吧,只要能定点,定住直接接下来就行了,精灵么,又不重,我得F550有时候风大也是用手接的
至于熄火,还好吧,拿到后把油门归零就行了

网友D:
降落油門控制別打太大一般都沒什麼問題?為什麼?您還要扶精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扶正啊,直接下8上锁

什么下8?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落油門控制別打太大一般都沒什麼問題?為什麼?您還要扶精靈呢?

我是说偶尔侧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偶尔侧翻。。

聽過起飛會側翻,沒聽過降落會側翻的
是風太大還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過起飛會側翻,沒聽過降落會側翻的
是風太大還是啥原因......

是降落时候有时候电力不足,或者地面不稳侧翻的。都两次了。。。汗死 真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降落时候有时候电力不足,或者地面不稳侧翻的。都两次了。。。汗死 真不好意思

都知道是電力不足了還是要飛這樣久~千萬別過放了,為了貪飛那1~2分鐘電池壞了划不來
不過就算沒電也不會側翻!
地面不平到有可能!氣流的關係尤其是離地不到1m的時候特別不穩屬於正常現象
更新固件到v4.02會好很多的。

网友:
还好,飞了几十个架次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下8?上锁

摇杆打下8,立即停止啊

网友E:
我是喜欢手执起飞和手接收工。不仅可避免不慎浆尖啃地,而且防止伤及围观的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喜欢手执起飞和手接收工。不仅可避免不慎浆尖啃地,而且防止伤及围观的孩子。

恩 手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打下8,立即停止啊

下8停转电机容易误操作吧 好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8停转电机容易误操作吧 好像

槳花了最好換过吧! 花的利害很影響平衡的!    我看LZ你要練習降落多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喜欢手执起飞和手接收工。不仅可避免不慎浆尖啃地,而且防止伤及围观的孩子。

用手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槳花了最好換过吧! 花的利害很影響平衡的!    我看LZ你要練習降落多一点了

是的 心里怕打浆 所以容易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8停转电机容易误操作吧 好像

只要把油门向下掰到底坚持几秒钟就会停车,但不能左右偏移。

网友G:
是呀,油门拉到底,电机还是转的,虽然转速不足以起飞,还是按他们说的八字上锁吧,多练练应该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