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证明ds655不耐高压

楼主(2013-12-22):
13年最后几天飞下600dfc,7.4v直驱3gx 615、655悬停后尾巴偶尔左右抖,无视后3分钟时开始自旋,切熄火0损失,发现疑似655电机烧了,hv的还是省事

网友:
655本来最大也只能用6.0V

网友:
晕,这个本来就不是高压舵机啊

网友:
这压过高了,7.4V充满电是8.4V

楼主:
听人说610比较耐高压,冬天闲的想试试升级版的615 655怎么样,结果挂了

网友:
LZ在搞破坏试验啊?

网友:
本来也不是高压舵机啊,6V舵机
不过楼主的目的就是实验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说610比较耐高压,冬天闲的想试试升级版的615 655怎么样,结果挂了

655是尾舵机,修正频率比十字盘舵机高很多,何况超压这么多6V超到8-8.4V,要不烧都难了,615的话还好点

楼主:
今天把ds655拆了,发现了这个!想不明白为什么用胶对接,电路板看不出什么问题,是不是高电压把胶给搞断了,难怪通电后电机狂转,摇臂不动呢  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据说610可以 615不中 呵呵655真的不行 楼主现身说法

网友:
这个实现是有意义的,但是楼主下次不要了,严格按照官方指标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说610比较耐高压,冬天闲的想试试升级版的615 655怎么样,结果挂了

610跟650確實可用2S直推
只是是用2S鋰鐵電池 6.6V
615跟655的話 6.6V都燒

网友:
亚拓后出的尾数是5的舵机都不靠谱,主要是电机的性能和齿轮的硬度两方面,只是实话实说,不爱听的话直接删我贴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