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A2,E300~

楼主(2013-12-22):
好久没有折腾新配置,9月买的A2在XA650上飞了没几次,近期出了e300果断换上新机。

包装依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f550中心板先上满助焊剂:

用纸板把其他地方遮起来,避免弄脏,但事实证明还是被弄脏了:

用铅笔画2条线,IMU尽可能装得正中心:

中间安装其他器件两只手不够用,忘记拍照了直接上整机图:

本人拍照技术不佳,其实这个机子还是很好看的,尤其改了这种脚架,报一下配置:
A2飞控
e300动力
IOSD 2代
DJI 图传
飞越狗台
DIY脚架
f550机架

图片看完,开始说正事:

这套配置装好一天搞得我很郁闷,主要有两点:1.全套2330g,超出建议配置1800g多达530g,3s5000mah下动力完全不够,起飞油门在最大功率70%,转弯或者左右打杆都很累,声音也很大。时间只有6分钟左右(当然天冷也是一个原因)。换成4s5200mah,明显好转,久违的操控感又出来了,稳稳的,姿态感度调高以后,打杆响应也很迅速,飞行时间大约在9分钟左右,4s电下,全重已达到2425g。所以我建议大家用这套动力配置,六轴最多2100g,再重就必须换4s电池了。

2.遇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向右打方向很累,转速很高并且很慢,停下来还会往左回一点,向左打杆很快,并且停下来还会继续向左一点。装了n次的x650,通常这个情况非常熟悉,这不是电机不垂直吗?~可是问题来了,f550机臂全是固定,根本没发调啊,而且我拿专用的水平尺测了,机臂相对于中心板都是水平的,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傻眼了,本来想对调电机,可是e300的电机安装的桨是固定的,没法换,于是来论坛求教下,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跪谢啊~~

最后啊配抛开我的这个问题,客观的说下这些装备:

A2:超稳的姿态模式,之前还买了sx,现在我已经把sx给我弟弟了,虽然sx和naza还是有的一拼,但是没有姿态感度可调,永远是软软的,不是我黑xa,我宁可选硬件差一点的naza,至少手感舒服。A2的姿态模式就更稳了,感度和naza不同,naza要经可能的高,a2不用太高就很稳,好像在空中水平面有块磁铁吸住一样,4级风里飞过,机器斜过来一动不动,操控感一流,真的很给力!

e300:桨的声音很好听,怠速几乎没声音,以前10寸在f550上有朋友说不稳,这个9寸是最佳选择了,就是留空和动力在我看来还是不够。3s5000mah不要超过2100g。

有2个问题我需要问下dji的技术,如果你看到的话:

1.为什么还要用香蕉头,是否dji做了很多测试,真的很安全?不然我总是心里不放心,想全部拆了自己焊死。

2.现在由于动力不够,我想换1038桨,可是有反螺纹电机,我没这样的桨夹,dji能否给配,不然买了这装备只能用9443了,请给大家多一点选择。

其他内容稍后想到了再补充,旋转的问题,要是找到或者解决了,我也会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求个DIY脚架细节

网友:
想看航拍效果 O(∩_∩)O~

网友A:
可能是遥控器校准的问题,你把遥控器上面的方向舵微调向左调调,然后再在飞控上面校准一遍,我的是前打舵很累,后打舵很轻松,后来校准了一次就好了,也是F550,不过配置不一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tm的电机也很好的说,电机第一品牌

网友B:
配置很强,就是机架差了点,换个更高档的碳纤架吧,不然这么好的飞控和动力系统也发挥不出来啊

网友C:
太奢侈了

网友D:
9吋用3s電池本來就不正常!動力當然不足,尤其是樓主又加了些配備更重了
4s就合理些,就像以前一樣很多人都說f550比較適合使用10吋槳搭配3s電池 8吋配4s電池一樣的道理

网友E:
云台挂载杆是在哪儿买的,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挂载杆是在哪儿买的,给个链接呗

这个是xa的脚架杆,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吋用3s電池本來就不正常!動力當然不足,尤其是樓主又加了些配備更重了
4s就合理些,就像以前一樣很多人都 ...

我也觉得应该是4s电的,无奈说明书上dji写着推荐3s电,我太信任dji了才用的3s,实际显示动力明显不足。但是4s全重达到了2430g,哎。。。请问你f550折腾的怎么样?很多人说1038不稳,你的稳吗?全重多少?什么电池,飞几分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很强,就是机架差了点,换个更高档的碳纤架吧,不然这么好的飞控和动力系统也发挥不出来啊

呵呵,我是个外貌控,就是喜欢注塑机臂在装的,自己玩玩也不赚钱,喜欢就好哈~全黑色有没有一种evo的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遥控器校准的问题,你把遥控器上面的方向舵微调向左调调,然后再在飞控上面校准一遍,我的是前打舵很 ...

我竟然把这个给忘了,多谢提醒,回去马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奢侈了

入魔四轴2年,攒了好久的钱就想买个顶级飞控玩玩,不是土豪不容易啊~

网友F:
架子和E300倒是感觉比较配套,就是这个A2飞控......楼主是纯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架子和E300倒是感觉比较配套,就是这个A2飞控......楼主是纯土豪啊!

真不是土豪,入魔好几年了,多轴2年,攒到现在才买的A2,说起来都是一把把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架子和E300倒是感觉比较配套,就是这个A2飞控......楼主是纯土豪啊!

对了,朋友之前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上推荐,tm3110 700kv 配6s?全重估计要3000g了吧?悬停油门在百分之多少?听着有点怕怕啊

网友G:
A2飞控多少米买的?效果好不好?我也有意入一个,在X4P、A2、wookong这几款中还没选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了,朋友之前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上推荐,tm3110 700kv 配6s?全重估计要3000g了吧?悬停油门在百分之多 ...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那个帖子?我推荐的动力配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A2飞控多少米买的?效果好不好?我也有意入一个,在X4P、A2、wookong这几款中还没选定

全国统一啊7999,主要看你装什么机,拿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玩多轴3年多,装机无数,A2最少也装了不下10套了,到现在自己还没有A2玩儿呢......

我是自己玩的,a2价格实在是很心痛的。朋友说说你那个f550配tm的动力套情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那个帖子?我推荐的动力配置是什么?

f550,tm3110 700kv 10寸桨,6s电池,你说可以分20分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全国统一啊7999,主要看你装什么机,拿来干嘛?

航拍用,要求稳定性好、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航拍用,要求稳定性好、功能强大~

我不是专业航拍的,我个人意见喜欢dji的东西,不喜欢x4。A2方便,WKM成熟,其实都可以啦。但是价格上来说A2划算省了接收机的钱,还更新了蓝牙和金属IMU~至于性能嘛,稳定性和操控性是我用过最好的了,零度的偏软,sx我有,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是玩家,我的建议谨供参考。

网友:
玉兔  APM飞过

网友:
这机器看着真是好看,喜欢啊,尤其是架子和控,A2绝对尤物,哈哈,你怎么这么纠结在香蕉头上呢,自己感觉香蕉头不错啊,第一用时注意焊接好,不出现脱焊现象,你直接焊不也要注意这个么,第二香蕉头两个对接后再用热缩管外面包一下,绝对怎么拉都弄不开的啊,有了香蕉头还是操作起来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专业航拍的,我个人意见喜欢dji的东西,不喜欢x4。A2方便,WKM成熟,其实都可以啦。但是价格上来说 ...

谢谢~A2功能应该非常强大了,X4很出了双子星,也需是更注重而安全性二衍生的

网友:
好机帮顶,很好看很霸气,硬件一流呀

网友H:
往那儿一放气势就出来了...这去广场玩儿的话(注意安全),我就不信还有人好意思说200买的。      有钱...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往那儿一放气势就出来了...这去广场玩儿的话(注意安全),我就不信还有人好意思说200买的。      有钱...棒 ...

看样子这位朋友被不明真象的围观群众吐槽的有阴影了

“这飞机多少钱?这飞机能飞多少高?这个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架给我儿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这位朋友被不明真象的围观群众吐槽的有阴影了

“这飞机多少钱?这飞机能飞多少高?这个 ...

你就说:朋友们,对不起,这是我们国土测量局的航空多旋翼测量及航拍飞行器,我无权透露它的飞行参数和性能。谢谢大家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就说:朋友们,对不起,这是我们国土测量局的航空多旋翼测量及航拍飞行器,我无权透露它的飞行参数和性能 ...

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就说:朋友们,对不起,这是我们国土测量局的航空多旋翼测量及航拍飞行器,我无权透露它的飞行参数和性能 ...

还是你这话有气势,我的小精灵经常被人问到200块钱能买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你这话有气势,我的小精灵经常被人问到200块钱能买个不!!!

精灵白白胖胖的,确实像个玩具。毕竟围观的人看不到裸露的飞控,架高的GPS,电线,电池,图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你这话有气势,我的小精灵经常被人问到200块钱能买个不!!!

精灵的被问算正常了,我x650挂着图传云台也被这样搞,一次一个小孩直接来扒我遥控器说给我玩会,我真想把飞机降他头上,我很凶的走开,他爸爸还说:这叔叔小气我们还是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的被问算正常了,我x650挂着图传云台也被这样搞,一次一个小孩直接来扒我遥控器说给我玩会,我真想把 ...

等什么时候大疆出一个S2000,到那个时候就没人敢问是不是200就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