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和山寨F450有多大差别?

楼主(2013-12-22):
大疆的200,山寨不到50,山寨仿的很像不过质量肯定有差别,值不值得花4倍的钱买大疆?

网友A:
2个都买,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的山寨貌似装不水平

网友C:
买飞越的那个fy450吧,质量不错,区别是有,但是山寨的也不错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看看其他用过的买家怎么说。

网友E:
我两种都用过,大疆的靠谱,山寨的电机座和机臂连接处设计不科学,很容易断,我断了四个,后咬牙上了大疆的,设计和山寨的有所区别,区别不大,但电机座这里明显比山寨好,的确很耐摔。

网友F:
我只想说:就算是山寨的,不同商家的质量差异也很大。

网友G:
我的就是山寨的没任何问题

网友H:
山寨的螺丝孔精度差点

网友I(2014-02-16):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山寨的没任何问题
可不可以PM下 F450机架淘宝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