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完动力电池,顺手充控电,起火

楼主(2013-12-22):
忘了设小电流,一阵噼里啪啦,PL8报警,直接烧了。
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充电必须有人。。。

网友A:
pl8应该短路烧了保险管

网友:
电流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8应该短路烧了保险管

没烧,有保护电路

网友:
太危险了,充电绝对不能离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烧,有保护电路

pl没坏?我用pl6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没坏?我用pl6

好好的,倒是电池不太行了,充了半天都没满

网友:
这点还是不行,有用过一个还没上市的充电器,就算设大电流充电小池,也会自动降流充电,不会烧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说,充电器的保护机制不完善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难保护吧!尤其设置跟实际差距过大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感觉电池就扛不住了。
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实现这一保护。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种

网友D:
控电用多少的电流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电用多少的电流充好?

1C应该是没问题 主要是接口不耐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1C应该是没问题 主要是接口不耐大电流

小电流是不是最好,安全,但充电时间能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是不是最好,安全,但充电时间能长点?

充电器会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种

你头像的名字是谁。

网友:
就是,一般充锂电都不走开,就怕过充.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貌似是接头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来看热闹

网友:
以后建议电池厂家都加个保险丝去,,,万一短路先烧保险,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感觉是线完蛋了?

网友:
淡定  小心

网友:
控电也一直6A充,目前没出现问题。3S 2200mah的

网友:
楼主给的经验,电池小心为好啊。

楼主:
意外是难说,小心一点还是好的

网友:
感觉像电池短路引起的,不像是充电器

楼主:
主要问题在接头,没抗住大电流

网友:
没事就好。
人家说充电建议放在卫生间,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额  太大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C应该是没问题 主要是接口不耐大电流

请问1c是什么意思,是多少呀,我的充电器里只有几A可以选,谢谢解答

网友E(2014-01-21):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说,充电器的保护机制不完善

弱弱问下,如果LZ说是用的ICHARGER的充电器那你还会说是充电器的保护机制不完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下,如果LZ说是用的ICHARGER的充电器那你还会说是充电器的保护机制不完善么

那我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是国产充电器出现这问题,这帖子会这么冷清吗?
国外充电器设计上有不合理保护机制是有问题,还有严重的BUG,这些你都可以忍!
国内充电器出了点问题,你就按耐不住要在哪里喷!
在国外人家对我们用双重标准,在国内就有你种人也喜欢给国产的东西来双重标准!你的标准就是进口充电器有BUG有问题不解决是正常的合理的!
国产的有一点问题不马上解决都是不可容忍的就得喷!
对了好像Icharger充电器目前还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我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是国产充电器出现这问题,这帖子会这么冷清吗?
国外充电器设计上有不合 ...

哈哈我说了什么让你给我上纲上线的扣打帽了,难道是我的回复里那个英文"icharger".
哇"双重标准"都出来了,这词最近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貌似就CCTV1了,形容大洋彼岸那个帝国的吧!
另外我不得不说我支持国产,哪怕山寨也好.所以我就买垃圾充电器  服役中的3个  UNA9+保姆    SKYRC 400W  B6  ucharger0720 500W  哟西,还是国产垃圾充电器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说了什么让你给我上纲上线的扣打帽了,难道是我的回复里那个英文"icharger".
哇"双重标准" ...

难怪你看icharger充电器不顺眼,原来你用的是ucharger0720充电器 Icharger和海波龙的结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你看icharger充电器不顺眼,原来你用的是ucharger0720充电器 Icharger和海波龙的结合体[/bac ...

无所谓了,都说山寨我喜欢,SKYRC那个还不是棒子的程序.唯一独特的就是UNA9了哈哈

网友:
这是充电器的问题。启动充电前没有做测试性充电,直接上大电流。这样是很危险,你的电源线载流能力不够只是烧线,如果线够粗,能过大电流 ,那你的电池就报销了,更危险。

楼主:
设计上也许有些不足,不过我觉得还是我的疏忽
引起。。。。。很多东西还是要按规则来做

网友:
好危险啊

网友:
大电流充电伤电池,还是老老实实用小电流充吧,多等点时间总比出危险好..............另外问一句,可以用淘宝40块的简易充电器充2s吗?

网友:
我都是用小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