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H3-2D 云台手动控制仰俯 太生硬了

楼主(2013-12-22):
退模半年了 看中精灵2的长航时 忍不住入手一台,确实不错感觉不错。

但是  云台手动控制仰俯 太生硬了,在调参软件里调节 X1的参数基本没有效果

如图下图 参数从1 改到 100,基本没有啥效果, 是不是H3-2D固件1.6 又需要升级了?

网友:
调这个没有用吗?我还没试,也是觉得太生硬。

网友:
吃螃蟹了!

网友:
看来还是有不少问题啊

网友A:
就算把調摻內的雲台功能關閉還是能控制.雲台控制好像不關那裏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把調摻內的雲台功能關閉還是能控制.雲台控制好像不關那裏的事

我也发现这个现象,手动调节云台仰俯调温柔点,应该在那调呀?

网友:
我研究了好久都到現在還搞不定啊

网友B:
这个俯仰控制摇臂基本上没有线性可言,两端基本没反应,感觉如果比作直线的话,两端的30%基本上是空行程,唯有中间40%可控,而且不线性。!!! 麻烦问下楼主精灵2挂云台和狗续航时间能有20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俯仰控制摇臂基本上没有线性可言,两端基本没反应,感觉如果比作直线的话,两端的30%基本上是空行程,唯 ...

如果单挂云台+狗 不加 图传osd 还真有20分种 不过要拖到二级报警才成! 气温 1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挂云台+狗 不加 图传osd 还真有20分种 不过要拖到二级报警才成! 气温 10度左右

哇,此前一直以为精灵2能飞到25分钟才想升级一下,现在看来效果也不是十分显著,OSD和图传肯定是要上的,那这样的话到一级报警的飞行时间也就15分钟左右,现在精灵1载3200MAH电池也能飞10分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这个现象,手动调节云台仰俯调温柔点,应该在那调呀?

哥们儿,你的phantom+H3-2D收到后
H3-2D是不是没有封签? phantom外面就原厂的白色纸盒子,白色纸盒子外面还有没有黄色的纸箱子包装?  怎么感觉我的H3-2D像个旧的?

网友:
那个云台,指的是舵机云台,跟H3 2D 没关系的,这个是没法调节速度的,先去调参 校准下X1 通道映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你的phantom+H3-2D收到后
H3-2D是不是没有封签? phantom外面就原厂的白色纸盒子,白色纸盒子外 ...

我的是黑色的。

网友:
所以我觉得遥控后边,控制俯仰的自动回中的电阻就是不好啊,不利于航拍效果……

以前不是自动回中的电阻就挺好的,可以缓慢控制速度,慢慢抬头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你的phantom+H3-2D收到后
H3-2D是不是没有封签? phantom外面就原厂的白色纸盒子,白色纸盒子外 ...

我的 H3-2D没有封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H3-2D没有封签

恩,好的,那就行,我以为的我的被拆开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