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飞行后的感受

楼主(2013-12-22):
拿到亚拓150是12.19,飞了几天,感觉还是有点失望!我是JR XG7,遥控器设置上,普通油门曲线为0 30 55 75 90
普通螺距曲线为35 51 67.5 84 100,3D油门和螺距均按说明书上设置,3D的EXP为升降副翼+15%,普通的EXP为+30%,方向的EXP均为0(一直线),其中尾巴的行程调为120%,目的是加快尾巴自旋速度,电变均按默认,没有调整过!
飞下来失望的地方在于:3D根本无力,纳闷那些视频上怎么3D那么暴力呢?是怎么飞出来的?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在设置升降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打方向舵,升降舵机的舵机臂往下动不了,十字盘一直有点前倾,但悬停的时候飞机很平,是不是亚拓特地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3D動力應該都會像視頻猛,如Alan才正常
會不會3D油门和螺距沒設正確或電池沒充飽,可以說說3D油门如何設置?3D可以飛幾分鐘

网友A:
那些厂家 拍视频都是用的50多c放电的好电池

网友:
謠言止於智者 所有視頻都一樣猛許多是玩家貼的, 況且現在150電池只有一種原廠規格沒副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厂家 拍视频都是用的50多c放电的好电池

150是2s電池不是市面上的小電直多數用1s電池, 2s 25c就足夠噴

网友:
骚气啊 ,这么快就到手了。改天拿过来我玩玩 250的迅速搞起。

楼主:
3D油门和曲线都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设置的,翻过去打负螺距,飞机快到地面了才停住!

网友:
方便秀出你的油門設置
還有螺距0度設置是否正確(螺距需正負12度), 螺距零度正確否很好確認, 將兩支主槳收折成平行後, 然後將油門搖桿撥到中間位置(0度), 此時從槳側邊觀測, 兩支槳必須是成一線平行 非成有角度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油门和曲线都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设置的,翻过去打负螺距,飞机快到地面了才停住!

建议你加大滚转速率试试,你滚转速率如果没有调整的话,默认滚转速率是比较慢的。150的动力哪怕不会飞3D,在模式状态下急推油门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动力性,不会你要倒飞油门收到底还挺不住。另外你螺距0度是否没有校准,校准的时候要是螺距曲线是0-100直线的状态下,油门摇杆在当中,这个时候打尾桨的左右方向调整十字盘0度。

其他的手感不适应可能,但是150的动力推重比甚至都要超过700的飞机,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桨用飞机中带的黑色的桨,黄色的比较软适合新手悬停练习使用

网友:
小飞机通病,螺距控制不好就会马达掉转,感觉好像没力,借力打力的飞法就不会,要留点时间给马达补转~

网友:
我也在飞,暴力不够的话。加螺距,我+—12.5度。还要注意手法

楼主:
螺距检查了下,是小了点,最大正负是10.5度,现在调整到12度了,有空再试下!

楼主:
中立点0度肯定对的!那是出厂设置好的,我自己也设置过一遍!

网友:
好机啊                              来段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华XX的控能飞吗?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交流调试心得有益

网友B: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在设置升降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打方向舵,升降舵机的舵机臂往下动不了,十字盘一直有点前倾,但悬停的时候飞机很平,是不是亚拓特地设计成这样的!
这个可能是中立点校准已经到极限了,你可以把螺丝送掉摇臂转一格试下

网友C:
我想楼主可能螺距不够,说明书上螺距行程控制在70%,其实那只是个参考数据,我调到82%飞行很爽啊。还有EXP我是+15,尾巴行程是125%,三轴感度2点,滚转速率11点。说明书只是参考,具体还需要自己慢慢调,每台机器都有细微的差别,刚开始我到手也和楼主一样失望,但细致研究下发现很多问题,楼主有点耐心,慢慢会调出好的状态的。小鸡需要细致细心有耐心的。

楼主:
普通的螺距尺调试150挺累的!

楼主:
我这贴能算精华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