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1304克负载的真实飞行时间

楼主(2013-12-22):
下午试飞,条件如下:

phantom 2 + H3-2D + IOSD MINI + Aomway 5.8g 1000mw

起飞重量:1304g

测试地点:重庆一中,海拔高度约250米,室外温度8度,无风

gps模式,全部默认感度,前5分钟比较***飞行,后缓慢飞行,一级报警后降落

osd显示10.8v 25%,降落后显示11.1v

一个小时后,连接调参软件查看,电压11258mv, 26%

飞行时间为:13分30秒

对这个飞行时间表示比较满意,是这组动力正常的表现。

飞机很好飞,松杆悬停也非常稳。从视频上看悬停和下降的过程中,有摇头的现象,不好好调整航向角感度,视频基本不能用。

H3-2D在整个飞行中没出现死机和卡顿,俯仰的动作太快,需要要调参软件里面降低手动控制速度。

使用的黑色减震球,视频偶尔会出现波纹,准备换用摸起来更软一点的灰色或者白色减震球再试试看。

请教:1、可否在调参软件把一级报警设到20%,二级报警设到5%,不知道这15%的电量,能在全负载的情况下支持多久?

2、对付这种小机器时不时的摇头动作,感度应该是大点还是小点?现在的默认感度是120.

网友:
非常感谢,很有参考价值的数据,我正准备入新的Phantom2,就是原装电池好贵。。

网友A:
精灵一代,挂云无刷台狗,还有图传。能坚持12分钟电池2700,二代浆。二代就多那么点时间太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一代,挂云无刷台狗,还有图传。能坚持12分钟电池2700,二代浆。二代就多那么点时间太不值得了 ...

其实坚持多久,和你的动作大小/温度/海拔/报警电压等等因素有关系。

电池放到25%和1%,相差好几分钟哩。

有点担心这个电池,因为没有平衡头,这样充电科学吗?

网友:
精灵全负载三电池,视频已录制好,但是整个场景都是黑色的,晚上重新录制三电池飞行测试视频

网友B:
请问航角自旋时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航角自旋时漂不

不漂

网友C:
我也刚拍的phantom+H3-2D,明天到货。说是要插上USB看是否最新版本,不是的话要升级,你升级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漂

我的一代为何飘啊

网友:
這個問題
dji客服應該出面指導一下吧!
咱們第一批入手的  都在幫他除bug
官方出面指導應該不為過吧

网友D:
另外請教飛行時間
是報警就算
還是降落到地面 才算

网友:
電池最忌諱過放、過充沒意義為了多飛那一~二分鐘冒險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拍的phantom+H3-2D,明天到货。说是要插上USB看是否最新版本,不是的话要升级,你升级了没有?
...

到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各种升级。另外,要注意调参软件是phantom专门的,在这个调参软件里面,没有智能IOC的设置,且智能IOC也是关闭的。只有点击调参软件正上方中间的phantom字样后,才能切换到NAZA-M,这时候才能开启智能IO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請教飛行時間
是報警就算
還是降落到地面 才算

落到地面算的。

网友:
不是说能飞25分钟吗? 要是只能飞13分钟感觉也没必要换精灵2了,目前精灵1 上双电1600*2 重量比2700也重不了太多,也可以飞10分钟以上了。

网友:
情况和我的一样~

网友E:
1、可否在调参软件把一级报警设到20%,二级报警设到5%,不知道这15%的电量,能在全负载的情况下支持多久?调参软件里只能设置一级报警,二级报警时设置不了的。

2、对付这种小机器时不时的摇头动作,感度应该是大点还是小点?现在的默认感度是120.
摇头现象出现的频率高吗?如果高请在水平桌面校准一下(尽量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否在调参软件把一级报警设到20%,二级报警设到5%,不知道这15%的电量,能在全负载的情况下支持多久 ...

摇头的频率不算太高,有风的时候,多摇,无风的时候少摇。
原始视频来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xNzY4MDY0==.html

网友:
不错啊!你分享的参数对大家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一代,挂云无刷台狗,还有图传。能坚持12分钟电池2700,二代浆。二代就多那么点时间太不值得了 ...

我的一代挂完设备,用2700电池,只能飞8分钟,你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