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的加速度计怎么校准(已解决)

楼主(2013-12-22):
如题,有视频最好,谢谢

网友:
机头向前。1、水平放置,2、左翻90度,3、右翻90度,4、前翻90度,5、后翻90度,6、屁股朝天。OK~~~

楼主:
按照泡泡的做,显示失败,提示没有是"泡泡"说的做一个按一下,我的是几秒内就显示完了,最后显示校准失败.是怎么办呢,我的界面是软件是1.2.90的.我都快没有耐心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泡泡的做,显示失败,提示没有是"泡泡"说的做一个按一下,我的是几秒内就显示完了,最后显示校准失败.是怎么 ...

应该多折腾,多找找别的原因,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