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模5个月来从来没飞离地面怎么破?

楼主(2013-12-22):
    我是个新手7月份在小罗模型那里买的亚拓450PRO套装版 早就组装好了.但是就是飞不起来,只要一推油门到40%以上慢慢机身就侧翻还没离地就炸 今天有空又试了下依然如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了淘宝卖家说我3GX副翼反向错了,结果我从设置了下 这次只是侧翻的方向变了但是没改变不能离地就炸的命运. 我觉得商家说的不对啊!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哎 越来越没信心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吗?

网友:
找老手带一下

网友:
找老手调一下飞机吧,然后多练模拟器

网友A:
给你两个建议,要么找当地的飞友帮忙看下,要么飞机连控一起发回店家,请店家帮忙调试试飞确认自己没有调整错误自己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建议,要么找当地的飞友帮忙看下,要么飞机连控一起发回店家,请店家帮忙调试试飞确认自己没有调整 ...

是啊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下 象我这种飞不离地面就侧倒的情况多吗? 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我想我电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十字盘没调平吧。。。起飞的时候向右打点副翼

网友C:
新手应该从有副翼开始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没调平吧。。。起飞的时候向右打点副翼

是吗? 我也觉得好象左右两侧副翼总会差点 有时候还挺明显 但是弄了很久始终差一些这就会导致那么严重的侧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应该从有副翼开始练起,

买好了 现在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
是不是控设了混控,新人不懂,纯属猜测,主要拿分

网友:
lz你的亚拓配的是什么三轴陀螺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下 象我这种飞不离地面就侧倒的情况多吗? 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我想 ...

没离地就侧翻,无非就是副翼修正反向了、或者快离地未离地的时候修正副翼,导致陀螺仪误判,如果确定自己副翼修正是正确的,脚架未离地前不要修正副翼,等两边脚架完全离地了再修正副翼

网友:
小罗的店不是讲以技术服务为主吗?为何这么点问题都解决不了,楼主应该视频通话一次,或拍视频过去让给分析~~~

楼主用的三轴是3GX?

网友:
看视频我怎么感觉楼主反应过激了,先把大小动打到小舵量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下 象我这种飞不离地面就侧倒的情况多吗? 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我想 ...

3GX用在450上是有点起飞倾倒的。起飞果断的点,可以飞起来的,不要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我也觉得好象左右两侧副翼总会差点 有时候还挺明显 但是弄了很久始终差一些这就会导致那么严重的侧 ...

不管有副翼无副翼 都应该严格调平十字盘

网友:
视频上已经离地?

网友:
你有没有飞过模拟器,在模拟器里也这样吗

网友:
我第一次飞无副,心一横,猛推油,ok

网友:
如果飞机调好的情况下,无副翼起飞要果断,不然真会侧翻的。新手的心理也很重要。

网友:
无副翼也会玩儿死人的。

网友:
要果断给点油,呵呵,我没飞过这么大的机子,别听我的,不过我飞MCPX BL,也是要果断给油的。

网友:
太紧张了  果断起飞空中修正~!十字盘稍微不平也能起来 陀螺仪会自动的修正的~!

网友:
找人调下飞机!

网友:
给油离地 但是不要飞高 在修正

网友:
你还是找个老手带一下吧,这个是捷径啦。
在这里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网友:
楼主,给你提几点
1.看你起飞后是向左后方侧倒,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无副翼起飞向左边侧是正常,需要打右副翼修正,但你侧的有点多了。而你还向后侧,这就是十字盘没调平或者你太紧张,打了升降舵,具体你要检查飞机和自己了
2.你的训练架明显装错了,训练架的作用是防止飞机左右侧翻,你这装法是怕飞机前后侧翻吗
如果说的不对,请无视好了

网友:
看了快20遍翻的瞬间,我发现你是不是向右修正的幅度大了 导致大桨扫地才这样的

网友:
练小机  练基础

网友:
99%是三轴修正方向错误。

网友:
看帖,回帖,美德

网友:
楼主加油哦,我首飞一次就成功了,还是地面测试工作做足比较稳妥

网友:
十字盘调平,修正方向正确,保证了这两天的情况下你就果断离地,有时候太过犹豫未必是好事。
另外飞机通电3GX自检的时候,确保飞机水平不要去动它

网友:
要么是十字盘不平,要么是遥控器设置不对。不然不会斜这么厉害的。
建议楼主拔掉电机线,在电机不转请情况下推油门,看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上推。

网友:
瞎猜一下!会不会是斜盘类型选错了?我刚开始也是这样,选了标准一舵机就好了!因为以前是有副翼,三舵机120度!

网友D:
imagine发表于2013-12-22 18:24:04
    我是个新手7月份在小罗模型那里买的亚拓450PRO套装版 早就组装好了.但是就是飞不起来,只要一推油门到40%以上慢慢机身就侧翻还没离地就炸 今天有空又试了下依然如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了淘宝卖家说我3GX副翼反向错了,结果我从设置了下 这次只是侧翻的方向变了但是没改变不能离地就炸的命运. 我觉得商家说的不对啊!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哎 越来越没信心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吗?
是因为你在遥控器里设置了120度的ccpm,那是有副翼设置的,你把他取消掉就好了加我qq3162336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你在遥控器里设置了120度的ccpm,那是有副翼设置的,你把他取消掉就好了加我qq316233632
来自安卓客 ...

3gx就要设置成120三舵机模式才能用,不像v8,k8小姨子那样

网友:
小鸡无烦恼,5个月,倒飞都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