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在哪里可以调尾舵机的中立点?

楼主(2013-12-22):
如题,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在哪里调节尾舵机的中立点,是不是可以插在斜盘上面调中立点?

网友A:
调尾舵的左右行程就自动生成中立点的

网友:
把舵机直接接到接受上,然后在控上直接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尾舵的左右行程就自动生成中立点的

正解

网友:
K8还是比较先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尾舵的左右行程就自动生成中立点的

ok 晓得了,谢谢

网友B:
调参软件左下角第六个模拟量为0时就是中立点,左右打打尾舵显示为0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左下角第六个模拟量为0时就是中立点,左右打打尾舵显示为0时即可!

一会试一下,谢谢!

网友:
进入安装模式后各舵机自动进入中立点,当然第一次安装时最好进入尾舵机调整界面时再调好尾舵机械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