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简单改动,排除两个弱点~~~~

楼主(2013-12-22):
冲浪者,好机。我飞机当中出场率最高的,因为我的车比较小,都要把机翼拆开才好带,经常拆装机翼开始松动,插碳管的孔径越来越大,之前是用胶带粘一下,但风大的时候飞着心里还是不踏实,这是冲浪者的一个缺点。第二个却点就是机舱盖盖住以后,机舱内密封性太好了,没有空气流通,每次飞完电调都滚烫(我的电机1121 2450KV),连续三分钟大油门飞行很有可能电调温度过高导致电机停转。今天没事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已经彻底解决以上两个毛病。

自制的简易快拆:在纤维胶带上粘上魔术贴毛面,在机翼下粘上钩面。中间对接那一段用纤维胶带帖补,为了更牢靠,纤维胶带可以重叠两、三条合并起来。组装时先把快拆胶带放置好,机翼对插后张贴一边的魔术贴,在用力拉紧另一边并张贴魔术贴。此方法贴紧后用手都无法拔开机翼,必须先撕开魔术贴。我机翼下面做了两条这样的快拆胶带,更是坚固。实际一条这样的胶带已经足以,在大的风也不怕了。

处理电调发烫就比较简单了,外置与机翼下方即可。

爽飞视频:

网友:
别怪小弟,小弟我看不懂

网友:
电调装外面散热快

网友:
好办法,回去试试

网友A:
简单明了,顶!

顺便问下,是X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顶!

顺便问下,是X8吗?

不是,老款的。X8没见过。不过我估计这种方法适用所有对插机翼的飞机。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单飞的人来顶一个

网友:
很好 不错  配置能否公布下··········

网友:
好方法,我学习了。
帮顶

陈伯

网友B:
我是直接把机翼固定死!就没这么多担忧了!电调原来的XXD太垃圾换了一个!基本上没什么发热!在机头下开三个小空进气通过电调!机腹中段向后斜开四个小孔出气!发热问题解决!

网友:
机翼好方法

网友:
视频编辑手法值得学习

网友:
y音乐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把机翼固定死!就没这么多担忧了!电调原来的XXD太垃圾换了一个!基本上没什么发热!在机头下开三个 ...

我也是这么解决散热问题的

网友C:
请问“(我的电机1121 2450KV)”是什么品牌的电机,我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
好贴,我也打算入X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的电机1121 2450KV)”是什么品牌的电机,我好像没有见过

朗宇2212,天冷手僵,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12,天冷手僵,打错字了。

原来这样,我还以为有新的电机可以装冲浪者呢!

网友:
补充;这是偶的首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收藏了。正好偶也要在最近DIY一架X8。电机也准备选朗宇2212KV2450。如LZ方便能否将其它配置一并发 ...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朗宇2212 2450KV电机、6X5高效桨、银燕9克舵机、3S2200ma电池顶头装,重心刚好。1300电池也顶头装,在加一块距离前面一块电池2厘米,重心刚好。注意:冲浪者不能高速俯冲猛拉升降舵,中杆会断,本人断过3根,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朗宇2212 2450KV电机、6X5高效桨、银燕9克舵机、3S2200ma电池顶头装,重心刚好。1300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