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FY680炸机啦!!!求分析、求建议

楼主(2013-12-22):
新装的FY680+哪吒V2+带狗云台在飞行工作不足一小时时,炸了!!!
因为是多轴新手,对飞控调参的很多数据不太明白,试飞调参都花了四组电(1W毫安电),总体来讲,基本能够完成飞行,就是在打左方向时,会出现横倾的左右摇晃,摇晃两三次后,也就修正到位,(这个也就是昨天炸机的前兆吧!)
后来调到左方向打了不再摇晃了(可能也是遥控时更小心、打更小心舵),感觉摇晃不出现、不明显了,就上电小拍了几组,状态都还不错。
可是,昨天拍了两组小镜头,大概就工作了十分钟。换点、换电再飞,飞行到三分钟,打右方向返航时,情况发生了,横倾摇晃并慢慢加剧,六轴从大概50米高度摇晃下降,揍油门还是在下降,几秒过后就放控拣机去了。
事故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六轴(一个轴臂炸断,电机炸飞五米;脚架炸断一支;电池放机体下方,也有一块碰撞地球的痕迹)。飞六轴时,80%都是用姿态模式飞行,出现昨天的炸机情况过程中,也进行了GPS、姿态和失控返航模式的切换,均不效。

现在来坛子里发贴,也是希望各路大婶帮忙分析下,(打方向导致横倾变化的原因)。另外,本人有直机和固定翼飞行基础,可排除飞行论。

网友A:
你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遥控器?

你好二楼的老师,你分析是什么原因啊?很想听听高手的分析,增长点经验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C: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感度高了,产生自激了,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里面有680改680P的测试,感度我贴出来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二楼的老师,你分析是什么原因啊?很想听听高手的分析,增长点经验

我到是 想分析  可是给的前提就那么 简单 几句话 ·感度  遥控器  电机 电调  等等 ·前提条件都不足··这种  X-Y-Z=0的 答案 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感度高了,产生自激了,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里面有680改680P的测试,感度我贴出来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遥控器?

用的控是JR X8.云台控是JR X9.图传是5.8G 6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是 想分析  可是给的前提就那么 简单 几句话 ·感度  遥控器  电机 电调  等等 ·前提条件都不足·· ...

谢谢你的关注。我的电机是恒力4225盘式。桨1238,好盈30A铂金。炸机感度在135 135 135 120。

网友D:
典型的炸鸡配置,电机扭力不够,瞬间爆发力跟不上,感度怎么调都调不出来,两个方法2选一,1换小桨,同时减重,2是换磁钢高度高一级,kv值高一些的电机,不差钱的dji的E600,或者照那个配置买电机

楼主这种状况切手动完全可以救回来,直机四面悬停不过关的找没人的空场子航拍下就好了,真干活的手动基本功不可缺,要不赔个底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炸鸡配置,电机扭力不够,瞬间爆发力跟不上,感度怎么调都调不出来,两个方法2选一,1换小桨,同时减 ...

谢谢你的提醒。电机转速可能真的低了。390KV的,当时炸机时的风力可能也就二三级,看来还是应该通过电机的转速来增稳。
另外,手动模式当时是没用的。三档就是GPS、姿态和失控。下次飞行时一定飞一飞手动模式,直机四面八面都不问题,只是上多轴对飞行姿态看得还不是很清晰,这个可以通过多飞看改变。
感谢了。

网友:
啥电池啊  能飞1小时

网友E:
你的飞行器,总重多少,用的是啥很么电机! 我想知道的是,是不是因为自激,超重,导致的电机满值,会导致摇晃摇晃炸鸡

网友F:
680轴距的话,你这个感度低了
另外这配置只要不堵转效率还是刚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控是JR X8.云台控是JR X9.图传是5.8G 600W。

你的回答 可能就是 你炸鸡的原因!···我早前用JR X11 X9等  遥控器  几台多轴 都 出现过N次 自激···更具权威分析接收机信号 异常··出现抖舵现象··最近的一次炸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搜索下我的帖子··视频里可以看到飞机严重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回答 可能就是 你炸鸡的原因!···我早前用JR X11 X9等  遥控器  几台多轴 都 出现过N次 自激··· ...

麻烦给下你炸机网址,我来看看和我视频的情况是否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飞行器,总重多少,用的是啥很么电机! 我想知道的是,是不是因为自激,超重,导致的电机满值,会导致 ...

6S电池 1W毫安 电机是恒力的 390KV。飞机重量3.85公斤。电池下放机架下,另带3S2200一块电供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0轴距的话,你这个感度低了
另外这配置只要不堵转效率还是刚刚的

炸机后至今,想了N多,最后自己还是觉得感度调低了。现在正在装新机,装好后,感度调个150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炸机后至今,想了N多,最后自己还是觉得感度调低了。现在正在装新机,装好后,感度调个150试试

180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下你炸机网址,我来看看和我视频的情况是否相似!

搜索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我的帖子!

看了你的贴子了。状态相似,问题可能也一样。但是说JR控有问题,可是我周边同样用JR X7 X9飞着钢钢的,这点我个人还是有点疑问。
不过,炸机是小,只是希望能通过论坛共同找出存在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
谢谢了。我还是准备从感度上做一做文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贴子了。状态相似,问题可能也一样。但是说JR控有问题,可是我周边同样用JR X7 X9飞着钢钢的,这 ...

呵呵·····被干扰或接收机问题也肯定是个案·我不能三言两语 去断定一个品牌的好坏··那些出问题的也只能自己痛苦查找原因··在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总结成RP问题····但为什么不可以花几千块 去尝试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品牌呢?··你上台 福他吧的 控  你很快就明白了··DJI 在遥控器选着上的倾向性····在稳定上  F 确实比J  更胜一筹··但在遥控距离上 J确实又比F 强大很多···尝不尝试下··你自己决定··总是被自激困扰··时间长了 就没法正常玩了!

网友G:
楼主,请问你当时飞机的感度调的是多少?每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你当时飞机的感度调的是多少?每个感度

终于盼出你来了。星期六炸机后,回家拍了新机架,今天早上又抬出去试飞。用炸机感度试飞。
飞行体验:起飞平稳,定得住,俯仰、横倾稳定,打左方向时,飞机可以平滑左转,但摇杆松了后飞机还会继续向左平移4-5度后定住;打右方向时,星期六炸机时的情况依然存在,飞机出现俯冲动作,副手看了还以为我打的是俯仰舵,但是如果我轻微打右方向,并逐渐加大舵量,飞机可以平稳转,唯一就是稍微打猛一点点,就是俯冲。
后来调整了感度,有加到160 160 175 120
                               135 130
调整感度后飞行,依然存在打右方向,俯冲动作的问题。
两块电调试完了,现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另外,今天用第二块电飞行时,又冒出一个新问题,油门稳定住,准备调方向时,突然电机转速巨降,飞机也降高,一秒后,所有电机又工作稳定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炸机感度是130 130 145 120
135 130

网友H:
重量多少   感度大了吧,这个级别能用到160的感度还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量多少   感度大了吧,这个级别能用到160的感度还真不多

重量在3.85公斤。现在的飞机状态也就还保持着炸机时的感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0差不多

飞行体验:起飞平稳,定得住,俯仰、横倾稳定,打左方向时,飞机可以平滑左转,但摇杆松了后飞机还会继续向左平移4-5度后定住;打右方向时,星期六炸机时的情况依然存在,飞机出现俯冲动作,副手看了还以为我打的是俯仰舵,但是如果我轻微打右方向,并逐渐加大舵量,飞机可以平稳转,唯一就是稍微打猛一点点,就是俯冲。
后来调整了感度,有加到160 160 175 120
                               135 130
调整感度后飞行,依然存在打右方向,俯冲动作的问题。
两块电调试完了,现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另外,今天用第二块电飞行时,又冒出一个新问题,油门稳定住,准备调方向时,突然电机转速巨降,飞机也降高,一秒后,所有电机又工作稳定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炸机感度是130 130 145 120
135 130

网友:
换成5000的电池再调感度吧,3.85太重了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还没确定调好这么快就上狗

网友I:
个人建议 楼主看看电机的问题  恒力的4225电机 电机工作的持续性真的有点问题。
我们公司的6轴之前用4225 KV390就出现了不少不能解释的怪情况,还有突然电机冒青烟的情况。
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型号,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什么

你的情况典型的是动力系统工作不正常造成的,你再调整感度,真的作用不是很大,个人见解,仅供参考哈

楼主(2014-01-21):
引用 网友I:
个人建议 楼主看看电机的问题  恒力的4225电机 电机工作的持续性真的有点问题。
我们公司的6轴之前用4225  ...

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换了机架,现目前工作稳定的。你说到的电机问题也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出现的问题。真心不该买这个电机,不是很稳定,并且电机的连线看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粗糙,很是让人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