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倾旋翼飞行器

楼主(2013-12-22):
打算做个倾旋翼飞行器,鱼鹰那种的。垂直起飞,是两轴,飞起来倾旋机翼90°成固定翼。有个疑问,我用飞控,2轴,手动模式,垂直起来,然后旋转机翼,怎么样实现固定翼的飞行呢?用舵面?这个一直不知道怎么实现,哪位大大能否告知下?或者提个点子,在此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己坐···同志们帮想想点子啊

网友A:
配以舵机是必须的,前不久有人在搞,还没见成功的~

楼主:
舵机肯定要啊,倾转机构用一个大扭力舵机,然后俩电机用矢量的,各装一个数字舵机,能左右摆(就是两轴),然后飞起来把机翼倾转90°    姿态控制变成固定翼模式,纸飞机的三角混控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以舵机是必须的,前不久有人在搞,还没见成功的~

舵机肯定要啊,倾转机构用一个大扭力舵机,然后俩电机用矢量的,各装一个数字舵机,能左右摆(就是两轴),然后飞起来把机翼倾转90°    姿态控制变成固定翼模式,纸飞机的三角混控最简单

网友B:
鱼鹰是不是除了旋翼还带涡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鹰是不是除了旋翼还带涡喷呢

没有涡喷,就俩桨

网友:
飞控麻烦啊

网友C:
自己会写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会写就没问题

就用现有的飞控,做一下改动,已经想的差不多了,过段时间实验

楼主:
难道大家都只对“谁又首飞了一个米8轴,6轴””土豪又买了靓机“有兴趣么。。。感觉这个板块创新,动手太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用现有的飞控,做一下改动,已经想的差不多了,过段时间实验

期待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首飞

先忙着期末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忙着期末考试······

好的

网友:
有想法  多试验  祝楼主成功!我们也能分享经验!

网友D:
晕,,,看楼上的都无奈啊,,,不知道你是想弄真正的鱼鹰那样的飞行还是仿鱼鹰的?仿的话用兔子就行,那个有两轴模式,和KK板那个模式一样,两个数字舵机直接接电机,控制电机的俯仰。真正鱼鹰那样的话用Y3模式,V型尾翼,一个拉力5kg以上的金属舵机,一个固定翼飞控。碳纤维管中间抽轴,转换固定翼的时候切飞控的手动模式,然后舵机转轴,两个电机转90度,然后7通道切固定翼飞控的自稳模式,,,,现在网上有做出来成品的了,我现在在做倾斜4旋翼,思路差不多,一起交流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看楼上的都无奈啊,,,不知道你是想弄真正的鱼鹰那样的飞行还是仿鱼鹰的?仿的话用兔子就行,那个 ...

哈哈,其实我最初打算做的就是倾转4旋翼。。。但是感觉有点难度,所以先做个2轴的,大哥能否留个QQ号?

网友:
顶贴,搞成了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最初打算做的就是倾转4旋翼。。。但是感觉有点难度,所以先做个2轴的,大哥能否留个QQ号?

扣扣1056638892    我今年才大一来,一声大哥受不起啊~~

   4旋翼现在也是刚刚有思路,控制部分基本结束了,现在正在鼓捣机架,碳纤的机架实在是伤不起啊!

网友E:
没开自稳能平稳飞起两轴就成功了一半再慢慢倾旋翼和飞控成九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扣1056638892    我今年才大一来,一声大哥受不起啊~~

   4旋翼现在也是刚刚有思路,控制部分基本 ...

呃。。。我大二,学长自愧不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开自稳能平稳飞起两轴就成功了一半再慢慢倾旋翼和飞控成九十度

但是这样固定翼模式你想过怎么控制了吗?我打算飞控和机翼一起倾转90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固定翼模式你想过怎么控制了吗?我打算飞控和机翼一起倾转90度

升降和方向副翼用789通开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和方向副翼用789通开关切换

我也这样想过。。没试遥控器,10C能不能做到?。。还有比如说我这样做,我把固定翼的舵面舵机插在5,6,7,倾转后,我把升降,副翼,方向,切换到5,6,7。。。那1,2,4,被切换到3个开关或旋钮通道上,预先设好值。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F:
我在想两轴是怎么维持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扣扣1056638892    我今年才大一来,一声大哥受不起啊~~

   4旋翼现在也是刚刚有思路,控制部分基本 ...

控制部分有什么想法?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现有的飞控,做一下改动,已经想的差不多了,过段时间实验

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两轴是怎么维持稳定的。。。

飞控输出4个,2个接电调控制电机转速,2个舵机,控制电机角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控输出4个,2个接电调控制电机转速,2个舵机,控制电机角度

有现成的飞控吗?

网友H:
鱼鹰有飞控的。。可惜贵死了。。

网友I:
这个想法好像已经有很多了哦,不错,期待你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现成的飞控吗?

玉兔,APM好多飞控都支持两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想法好像已经有很多了哦,不错,期待你的视频!

嗯嗯,还要进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鱼鹰有飞控的。。可惜贵死了。。

淘宝看过,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扣1056638892    我今年才大一来,一声大哥受不起啊~~

   4旋翼现在也是刚刚有思路,控制部分基本 ...

机架没必要碳纤,用轻木比较好,能用激光切割机自己切,自己做机身,机翼

网友J:
网上见过另一类型的,起飞时是双轴,起飞之后,偏转机身变为固定翼。 双轴模式---机身机翼是垂直的,起飞之后---机身机翼偏转为水平,只有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上见过另一类型的,起飞时是双轴,起飞之后,偏转机身变为固定翼。 双轴模式---机身机翼是垂直的 ...

哈哈,我要做的就是这样的,机翼倾转90°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上见过另一类型的,起飞时是双轴,起飞之后,偏转机身变为固定翼。 双轴模式---机身机翼是垂直的 ...

不过不是一个舵机,至少3个。一个大扭力舵机控制机翼的倾转,另外两个舵机分别控制机翼上两电机的左右摆动,矢量电机。电机与机翼,机翼与机身都铰链连接。

网友J:
四轴变固定翼

网友J:
Samarai混合动力垂直起降概念飞机

六轴变固定翼

网友J:
飞行汽车TF-X 模型3D展示

双轴变固定翼

网友K:
头阵子 有鱼鹰的套机,用的是三个陀螺仪  而不是两轴飞控   旋翼 也不是电机直驱螺旋桨,是用的类似直升机的那种变矩装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开自稳能平稳飞起两轴就成功了一半再慢慢倾旋翼和飞控成九十度

没自稳飞两轴?!这个需要双发吊机的技术吧,,,有没有考虑过视距之外呢,根本没时间去吊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四轴变固定翼

这个很厉害啊,整个机身倾斜,不知道用的什么飞控,飞控部分的转换是怎么完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大家都只对“谁又首飞了一个米8轴,6轴””土豪又买了靓机“有兴趣么。。。感觉这个板块创新, ...

恩,,支持创新,坛子的意义就在于大家谈论啊,现在坛子商业化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amarai混合动力垂直起降概念飞机

这桨··············震动该是有多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控制部分有什么想法?什么方案?

Apm加平衡仪,固定翼飞控也可以,无数Y线、延长线,舵机开关解决问题,现在还是地面实验,没上天,机架还没弄好,APM是师兄的,调试不是多么方便,放假收个2手的玩,快考试了没多大精力鼓捣这个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APM飞控那个代码,无奈师兄没空不帮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架没必要碳纤,用轻木比较好,能用激光切割机自己切,自己做机身,机翼

960轴距,还是碳纤和玻纤方便,轻木没有材料啊估计也受不了,还有我们这也没有激光切割机。要是在宿舍鼓捣,,,,,,,舍友能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轴变固定翼

这个想法真不错····四轴倾斜大角度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960轴距,还是碳纤和玻纤方便,轻木没有材料啊估计也受不了,还有我们这也没有激光切割机。要是在宿舍鼓捣 ...

哈哈,你做这么大轴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厉害啊,整个机身倾斜,不知道用的什么飞控,飞控部分的转换是怎么完成的呢,

这个飞控没有转换吧,直接用手动模式飞,大角度向前倾斜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行汽车TF-X 模型3D展示

真是谢谢你,找这几个视频出来,都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自稳飞两轴?!这个需要双发吊机的技术吧,,,有没有考虑过视距之外呢,根本没时间去吊机啊,

这个应该跟四轴没自稳,手动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加平衡仪,固定翼飞控也可以,无数Y线、延长线,舵机开关解决问题,现在还是地面实验,没上天,机架还 ...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比如说这样做,我把固定翼的舵面舵机插在5,6,7,拨开关倾转同时把升降,副翼,方向,切换到5,6,7。。。那原来的1,2,4,被转换到3个开关或旋钮通道上,预先设好通道值为0。这样可以避免你固定翼模式飞的时候操作改变了四个电机的同步转速,就是可以达到固定翼飞的时候四轴只有油门操作,其它都是舵面

网友L:
顶起  期待作品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加平衡仪,固定翼飞控也可以,无数Y线、延长线,舵机开关解决问题,现在还是地面实验,没上天,机架还 ...

还有,Y线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头阵子 有鱼鹰的套机,用的是三个陀螺仪  而不是两轴飞控   旋翼 也不是电机直驱螺旋桨,是用的类似直升机的 ...

这个可以参考好好想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起  期待作品首飞

嗯,我会努力的

网友D:
?x   2010年外国的鱼鹰,这个可是真正的鱼鹰,不是玉兔飞控2轴自稳那种,  恩,关于通道转换那个,我用的D10好像没办法转换,还有通道数不够啊,原来以为10通道就够多了,还好当时没有买7E,,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2010年外国的鱼鹰,这个可是真正的鱼鹰,不是玉兔飞控2轴自稳那种,  恩,关于通道转换那个,我 ...

我的10C,感觉通道也有点紧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10C,感觉通道也有点紧张了···

我打算是机翼带电机一起倾转,对于失速问题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x   2010年外国的鱼鹰,这个可是真正的鱼鹰,不是玉兔飞控2轴自稳那种,  恩,关于通道转换那个,我 ...

挺稳啊

网友:
单轴旋翼变固定翼!

网友M:
引用 楼主:
难道大家都只对“谁又首飞了一个米8轴,6轴””土豪又买了靓机“有兴趣么。。。感觉这个板块创新, ...

做过,结果是在转换的时候,掉下来了,坠毁几率100%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没试遥控器,10C能不能做到?。。还有比如说我这样做,我把固定翼的舵面舵机插在5,6,7 ...

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切换过来的,别跟我说用两个飞控

网友N:
某宝有卖成品鱼鹰,就是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过,结果是在转换的时候,掉下来了,坠毁几率100%

旋转时加大油门,得慢慢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切换过来的,别跟我说用两个飞控

这个。。。打算先从遥控器下手,不知道遥控器能不能改变前4个通道的位置。。还没研究。。这个做不成的话,还有其它几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某宝有卖成品鱼鹰,就是比较贵

主要是想自己做。。。淘宝上以前看过,是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