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穷人OSD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22):
为什么我的OSD电脑连接和测试都正常,就是不能保存,左下角的 保存按钮是灰色的,不起作用,请有知道的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解?

我标注说明一下,用了W7和XP系统和两台电脑都不行。

网友B: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帮顶!!

谢谢朋友帮顶,买个单OSD监控电池电压,想把GPS等不用的屏显关闭,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玩不转了,郁闷啊...

网友C:
新建一个应该就好了,另外..出2.0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建一个应该就好了,另外..出2.0版本了?

是最新的2.0版本,怎么个新建,能说详细一些吗,谢谢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最新的2.0版本,怎么个新建,能说详细一些吗,谢谢朋友!

你打开软件后,有个文件,点新建一个bin文件,应该是osd那个...然后再修改啥的,就OK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开软件后,有个文件,点新建一个bin文件,应该是osd那个...然后再修改啥的,就OK了应该

谢谢!新建完了 保存按钮闪一下黑色的 接着又变成灰色的,我怎么修改界面都不能保存 真是奇怪了,没有办法我买了一个OSD专门监视电压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