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摩托车变速齿轮的电焊修复

楼主(2013-12-22):
摩托车变速齿轮的电焊修复

摩托车修理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变速齿轮齿牙折断的现象。由于一些进口摩托车的配件奇缺,因而给修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摩托车变速齿***多采用合金结构钢制造,并经过一定的热处理,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较高的几何精度。若在焊前或焊后进行热处理,则必然会使齿轮产生相当大的热变形,并且原有的齿面粗糙度和尺寸精度也会因高温氧化而遭到破坏。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一套比较好的焊接方法,焊后不需要进行热处理,焊缝硬度可达 HRC60 左右,并且有较高的焊缝强度,同时可将零件的变形量控制到最小。现将修复方法介绍如下,供同行参考。
( 1 )清洗整个齿轮,需要焊接的部位最好用丙酮清洗,并用软轴砂轮打磨断裂后的齿根,使齿根露出新的光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彻底清除油污,以便焊接。
( 2 )将齿轮放在电炉中预热至 60 ~ 80℃ 。
( 3 )将预热好的齿轮夹在台虎钳上,并使堆焊面尽量水平。
( 4 )采用直流反极性焊接,电流约 50 ~ 60A ,选用直径为 2.5mm 的“结 507 型”焊条。为减少氢的来源,焊前应将焊条放在 150 ~ 200℃ 的电炉内烘焙半小时以上。
( 5 )焊接时,焊条应直线移动,电弧应尽量压低,焊速应尽量快。为了防止气孔的产生,不要用划圆圈或不停弧往复运条的方法进行堆焊,以免熔池温度过高,加剧氧化反应。堆高一层后,必须等焊缝冷至 60 ~ 80℃ ,并清除焊渣之后再焊第二层。直至焊够尺寸,并有 1 ~ 2mm 的加工余量为止。
( 6 )每次熄弧后,立刻用小锤轻快地敲击焊缝,直至焊缝变黑。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消除焊缝收缩应力和气孔,使焊缝金属组织细密。
( 7 )焊接完毕后,待齿轮还有 60 ~ 80℃ 的温度时,往焊缝上浇一遍冷水,然后立即放入 50 ~ 60℃ 的电炉内,并关闭电炉,让其缓慢冷却。
( 8 )待零件冷却至室温后,用风动砂轮将焊缝上平面磨平,查看堆焊部位有无气孔、裂纹以及未熄透之处,若有,则应重新补焊。
( 9 )按齿轮样板,用不同形状的风动砂轮进行磨削(不同形状的砂轮,可用砂轮修正刀修正)。磨削得差不多后,在齿牙上涂上红丹粉,装回到变速箱,使其与相啮合的齿轮配合转动,找出凸高点,再用油石进行手工修磨,直至转动无卡滞,即可装车使用。

网友:
高手总是在平凡中。

网友A:
HRC60?这么硬敢用吗?
这样修一个齿轮的工费可以买十个齿轮了。有点像过去衣服破了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60?这么硬敢用吗?
这样修一个齿轮的工费可以买十个齿轮了。有点像过去衣服破了打补丁。

既然是修,肯定是因为买不到合适的或买的成本太高或者自己有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RC60?这么硬敢用吗?
这样修一个齿轮的工费可以买十个齿轮了。有点像过去衣服破了打补丁。

这是比较详细的过程        简约版如下

磨 烤 焊 锤  烤 磨  看 磨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步骤      而且也没有用什么太麻烦的    1砂轮   2烤箱  3焊机 4锤子 5眼睛

HRC60就叫硬      估计还是玩过的材料太少       土炮

网友:
需要钳工焊工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