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问个关于飞行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3-12-22):
现在东北天冷了,想问一下,低温下飞行要注意什么?!最低飞行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除了电池要做保温套,其它还有什么要注意,一月中旬白天温度都可能达到零下30度,还能飞么? APM不带壳的飞控板,FPV液晶屏是七寸的,另外有带手套飞的么,不露手指的手套,能操作控么??

网友:
控加电热片,遥控加长杆。

网友:
自己去找找看?

网友:
飞控用12V的小加热片裹起来,电池用铝膜保温垫包裹(目测-30度下还是有压力,可以考虑跟飞控一样用电加热),遥控器戴手套时候一样能用,把摇杆旋长点就行了。另外遥控器怎么保温也是个问题呢,毕竟零下二三十度,太冷了,不知道会不会把控也冻死。

网友:
我听说零下50度,焊锡都会掉

网友:
飞机在天上飞下来,除了电机不冷,其他的部位都冰冷。

网友:
很简单 别飞了。这点东西 再折腾也受不起这么低温。玩模型 还是要有节制的。所谓给飞控加电热片,我只能呵呵了。

楼主:
fryefryefrye,有没有专业的说法?!!我朋友本想买,听大疆的销售说他们的产品零下10度不能飞了,我前两天出去飞温度应该在零下10度左右,没试出问题,但不知零下20或再低会如何,也听过去极寒之地的老外,设备需要特殊,但零下20-30度算不得极寒,会如何呢?????

网友:
我是黑龙江大兴安岭的,前几天零下17度飞过,没什么状况,挺正常,就是飞行时间短,只是电池做保暖了,飞控没做

网友:
论坛有个主控保温的帖子,你可以搜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