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的电调电源线,信号线有焊接延长吗?

楼主(2013-12-22):
装H机架时,发现如果把好盈铂金30a电调装在电机下面的位置,电调的电源线肯定不够长,信号线估计也不够长。如果装大的机架肯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如果必须延长一条线,首先考虑延长动力输出线,尽量避免延长信号线
如果必须延长电调电源线或者动力输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则考虑电调安装在尽量靠近电机的位置,延长电调的两条直流供电线,这样可以尽量减少交流相线的电磁干扰。
另外,电调的那三条输出线尽量不要和信号线在一起,大电流情况下还是会产生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
线不够长当然要延长,我40A电调电源线用14AWG的线延长了20CM左右。

网友:
直接把电调插头剪断在中间焊接加长

网友:
沙发那位摩友是个老手。。 同意他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必须延长一条线,首先考虑延长动力输出线,尽量避免延长信号线
如果必须延长电调电源线或者动力输出线 ...

谢谢。
奇怪好盈电调电源输入线怎么就不能给长点?

网友:
信号线如果不够长也可以用杜邦线延长,网上找一下一边是针,一遍是洞的那种。

网友:
很正常。1米2以上固定翼(舵机线),600以上多旋翼(电调电源线&信号线),基本都要延长。必做功课。注意事项见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奇怪好盈电调电源输入线怎么就不能给长点?

不客气
另外有一点忘了说,多轴这东西的延长线最好直接焊死,否则还是容易出问题
祝兄弟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