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JI F550 動力提升方案(意見提供)

楼主(2013-12-23):
想為DJI F550提升動力及續航能力,考慮過E300但每軸建議300g好像不夠用所以只好放棄....

以下三款電機難以決擇!各有優缺點!還請各位給個意見!
電池因該以3s為優先考量,實在不行4s也可接受
f550最大因該可用到11吋槳吧!不知道對不對呢?

T-MOTOR MT2216 800kv
朗宇 X3108S 720KV (目前考慮偏向此款)
恒力4822 570kv

已經決定 x3108s  加 apc 1055槳

网友:
TM的太贵
恒力的太费
选郎宇的吧

网友:
最大10寸,11寸就打架了,郎宇3108一致性一般,我在用,是个电老虎。

网友:
亲,550最大只能用9寸桨,10寸装上去会晃来晃去的不能飞,11寸直接打架了。

网友:
郎宇的3108没有用过,我只用过4108,KV480,感觉还是耗电,并不像电机标称的那样多少A就可以达到多少拉力。到底是电机本身就是如此耗电,还是自己的多旋翼安装不好费电,没有弄明白的。自己感觉组装的精度还是够的。

网友A:
我的郎宇4108,KV480,6轴,1238桨,4S5000并联,起飞重量不到3300克,悬停电流平均26A,满电压25A,电压逐渐下降,电流逐渐增大,单片3.8V时,电流都27A。而郎宇4108电机标称3.2A能达550克。这个实际与标称差多了

网友B:
我刚装的一架F550,朗宇2216 900KV,1038碳桨,桨不能再大了,再大就打架了,两块3s 2700并联,包括两块电池,H3-2D云台,图传,iosd mini,起飞重量2265克,倒是没觉得飞机不稳,就是时间短点,10分钟。希望能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装的一架F550,朗宇2216 900KV,1038碳桨,桨不能再大了,再大就打架了,两块3s 2700并联,包括两块电池 ...

我原裝電機!有點不給力~3s 5200mah 了不起最多也就是8min左右 所以才會想換電機~一樣1038槳,總重含電池2169g
飛行還行!並沒有問穩的狀況發生!

网友:
E300用4S电池应该可以,有人测试过。

网友C:
關注LZ用X3108S+APC 1055的效果
好奇一問,樓主用3S電池怎麼不選900KV而選720KV,考量爲何
請賜教

网友:
有没有考虑用DJI E300 新的动力套装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郎宇4108,KV480,6轴,1238桨,4S5000并联,起飞重量不到3300克,悬停电流平均26A,满电压25A,电压逐 ...

480KV用12寸桨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0KV用12寸桨小了啊

兄弟人家是用4s電池因該是ok沒問題的!

网友E:
f550最大只能装10寸桨,我最近也在折腾这个机架,1038很勉强,4s续航可到11分钟,可是很烫手。在考虑3108 900kv的加apc 1045

网友F:
用DJI E600的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關注LZ用X3108S+APC 1055的效果
好奇一問,樓主用3S電池怎麼不選900KV而選720KV,考量爲何
請賜教

高kv值電機 除了噪音大、飛行時聽著聲音還挺恐怖的(高頻率) 個人感覺折損率也會高些(尤其是軸承特別容易壞)
另如果以後要換機體,720kv可以選擇較大的槳,這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低轉扭力大。

會選擇APC 1055是因為 F550最大只能裝到10吋槳,且 720kv 3s電池 如果帶1038肯定是不夠力的
4s則剛剛好,可惜我只想上3s 所以只能增加螺距來提升效能。

以下為x3108s  4s電池 1038槳效率參考表格,如果是1055的話因該拉力會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DJI E600的电机呢。。。

兄弟E600是沒辦法裝到F550上的! 15吋槳會打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kv值電機 除了噪音大、飛行時聽著聲音還挺恐怖的(高頻率) 個人感覺折損率也會高些(尤其是軸承特別容易壞 ...

楼主我也准备上这个电机,但是仔细看下了表,3s配1038的力量和dji2212没提升多少,再加上郎宇的表有水分,所以实际提升不大如果是4s电还能考虑。xa650 pro的黄金动力配置,1147都要用800kv的而且还是4s,这个720kv配10寸3s估计动力不行。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我们也可以你买720kv,我买900kv,到时报上重量和时间,比较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f550最大只能装10寸桨,我最近也在折腾这个机架,1038很勉强,4s续航可到11分钟,可是很烫手。在考虑3108 9 ...

4s只能用8045您用1038冬天勉強還行,夏天您試試飛久點沒辦法手碰會燙傷
且非常不穩!電機感覺會有熱衰竭的現象產生!

空機還ok如果機載fpv裝備那原廠的電機個人感覺還是不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准备上这个电机,但是仔细看下了表,3s配1038的力量和dji2212没提升多少,再加上郎宇的表有水分, ...

ok沒問題?我電機今天已經入手,但是沒附上金插(還得去買)!
我的槳是1055唷!效率會比1038來的高!但kv值是低!如果是4s因該會有不錯的表現!(猜想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ok沒問題?我電機今天已經入手,但是沒附上金插(還得去買)!
我的槳是1055唷!效率會比1038來的高!但kv值是 ...

哈哈~好的,没问题,我这周有事,东西明天买,估计下周末全部搞好,一起交流下飞行情况,我用900kv的,apc 1045,3s,4s都有,我会分别测试,拭目以待吧~还有啊建议楼主不怕麻烦的话还是直接电机和电调焊死吧,还能减重30g,我1年前被香蕉头松脱给吓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kv值電機 除了噪音大、飛行時聽著聲音還挺恐怖的(高頻率) 個人感覺折損率也會高些(尤其是軸承特別容易壞 ...

如果這表沒灌水,那3108+1038+4S的數據還真不錯
單軸3A 440g拉力,F550六軸就18A、2640g,真心解決了F550玩家的問題
看很多模友裝備全上的重量大都集中在2400至28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好的,没问题,我这周有事,东西明天买,估计下周末全部搞好,一起交流下飞行情况,我用900kv的,a ...

持續灌注,期待兩位前輩的測試結果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這表沒灌水,那3108+1038+4S的數據還真不錯
單軸3A 440g拉力,F550六軸就18A、2640g,真心解決了F55 ...

我们大家都有美好的憧憬,但是朗宇的表实在是让人心寒,基本都打个8折以上,我是这么想的即便飞行时间不增加,那也比2212温度低了不少,夏天也可以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E600是沒辦法裝到F550上的! 15吋槳會打架的

前辈,我想的是用E600的电机电调,然后用E300的桨,你觉得有可能提升不。。。

网友F:
E300的桨是9443的应该比1038的稳一些吧,E600的桨是1242的估计也会打架,

但是E600电机是KV415的不知道挂9443的桨能不能很好的飞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E300的桨是9443的应该比1038的稳一些吧,E600的桨是1242的估计也会打架,

但是E600电机是KV415的不知道挂 ...

楼主装好了吗?x3108s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