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飞控,最好以后可以升级带GPS失控返航的,性价比高的

楼主(2013-12-23):
RT新手求推荐飞控,最好以后可以升级带GPS失控返航的,性价比高的,或者不带GPS也可以,分别介绍一下吧,谢谢

网友:
我也在找  貌似 naza 都说不错的,适合新手。你做的什么机器呀

网友:
naza lite 就能满足你吧貌似

网友:
时间不充裕的NAZA,时间充裕APM,都是好控。

网友:
APM咯,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A:
看你想干什么...
fpv的话推荐直接买成品机 精灵2,blade 350qx
航拍的话可以自己diy,APM, naza M2, zero都行 因为要上无刷云台和至少是狗3级别的摄像机,考虑的续航,需要高压低kv大桨来提高效率.
如果准备上专业设备,那推荐直接上悟空

如果就是随便飞飞,又想省钱,开gps只是怕飞丢的话 APM

网友:
naza lite+GPS。性价比很高,调试简单,适合新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干什么...
fpv的话推荐直接买成品机 精灵2,blade 350qx
航拍的话可以自己diy,APM, naza M2, zero都 ...

咨询一下,你说的那几个对于我来说都比较贵哦,看到有个叫U2的,也可以接GPS,能失控返航,貌似挺便宜的,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