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一定要有三档开关吗?

楼主(2013-12-23):
求助各位大虾们 刚入手APM2.6 手里只有天六二代 也有没旋钮通道 只插了四根接收机的线 现在老是显示disarmed
还有就是电调也接上了 但飞控感觉 好像根本没通电 只有电调在叫 接收机灯也不亮
已经弄到半夜两点半了
跪求解决方法啊

楼主:
对了 校准油门 加速度计都已经做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你是什么电调。有些电调飞控是另外供电的

网友B:
同楼上,估计是电调没BEC输出~~~然后接收机一般要插5条线,第五通道才可以切换模式,两端开关没问题,控制的模式少点~~~

网友C:
JP1 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JP1 跳线帽
嗯 试了下 可以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