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尾马达线断了,这个设计太不牢固了

楼主(2013-12-23):
三根很细的线都没有任何加固,如果松动很容易就疲劳断掉了
还有这么长的线一直到主板,不能在尾巴那里做个接口方便更换吗?

网友A:
硅胶伺候

网友B:
正常飞行肯定坏不了,摔机维修后别把线绷了太紧,套装里面也是这样的,不会绷很紧,就不会坏了。和平时大飞机舵机排线一样,也不能绷太紧,否则容易磨破舵机线或者导致舵机线插头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