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坦克(重45公斤)动力升级计划中碰到的问题,【2014.1.13更新动力后视频】

楼主(2013-12-23):
原来的 775 电机12V 功率 40W       扭力 是 3公斤.厘米 ,感觉有点小,爬坡能力不足够;

再 万恶的X宝上 找了好久 找到一个  12V 的 大功率减速电机  参数复制如下
减速直流电机 直流马达12V 150W 190r/min
功率:150W
电压:DC12V
额定电流:18A
空载转速:190r/min
负载转速:150r/min
输出扭矩:50kg.cm
重量:3kg

注意哦, 扭力是 50 kg.cm   强悍?  价格也强悍 280 没商量,2个就是560 ,偶的米。。。。。

配套的12V双向有刷电调 也找到了一个 大概 135    标题为  【600A 12V电调 有刷 电变 超强 功率 专业型 上8T马达 双组电机线】

这样 预算830  ;

华丽的分割线------------------------------------------------

又找便宜点的 电机  ×耐特的, 就是 小×豚的电机  问题是 24V 的,只有 24V 的。250W
×奈特24V250W休闲折叠电动车减速电机小海豚电机马达(带脚)需要  110 元

参数如下:
该款24V250W休闲折叠电动车电机主要技术参数:

空载电流:     2.5A
额定输出功率: 250W
额定转速:     3000rpm
额定扭矩:     0.80N.m
额定电流:     13.4A
效率:         78%
减速比:       9.78
重量:          2.34KG
产地:         浙江永康
品牌:         尤奈特
固定孔径:     42-95MM(四孔)
载重:          80KG
适用车型:     休闲折叠电动滑板车

看这个 扭力 只有  0.8N.M    折算下  只有 8 公斤.CM     比我原来的 775 的 3公斤大了一倍多,但比前面那个 280 的电机来说小不是一点点哦。

感觉是不是  应为 转速提高了一倍 扭矩小的好多,如果用这个 会不会影响爬坡能力?

万恶的 24V 的电调很贵。找了下只有1家在卖:250 大洋一个, 这样预算就要740   ;也不便宜啊。

问各位有经验的老手,应该怎么取舍?
24V 的那种,需要2个电瓶串联。。。。 电调也贵,但是 电机便宜,转速高,扭矩提高一点点;
12V 的那种,电机贵,电调稍微便宜点,转速和我原来一样,扭矩提高10多倍(如果他没虚标的话);

问各位有经验的老手,应该怎么取舍?

楼主:
我现在用的 775 是这样,图上一个

网友A:
45kg,12V已经不能满足你了,应该要24V、250W以上的电机,250W的电机有些带减速器的,扭力在80kg.cm左右,转速300-400转,至于电调麽,低成本的方案就是电动车的电调,用继电器切换方向,不过要另外加些东西控制继电器,10年前的帖子就有这样做了,是因为当时没有现成的电调,所以现在看来还是直接电调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kg,12V已经不能满足你了,应该要24V、250W以上的电机,250W的电机有些带减速器的,扭力在80kg.cm左右,转 ...

感谢楼上的回复, 那个 12V 150W 的都不合适啦?

24V 的话,电机便宜,电调贵,要么就是自己动手搞的复杂,买电动车控制 2个一组。。。。

网友B:
电压12v 150w电流很高,最经济的就是电动车无刷减速电机,电动车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12v 150w电流很高,最经济的就是电动车无刷减速电机,电动车电调

无刷减速电机???  那还是用 电动车的电调? 2个一组?控制 正反转?

楼主:
电动车的  加速电机  只有 小海豚那种, 有刷 的 250W  24V

网友:
都是厉害人物 偷瞄一眼 马上走开

网友:
兄弟加油!我也正在做一个车,四驱的。像坦克一样用差速转向的,用两个尤耐特24V350W的电机,现在也正是在为24V的电调蛋疼中。那个卖24V电调的,一个就要250块,就那么一块小小的电路板,要那么贵!独家霸市吗?论坛里的甜菜前辈会做,只是他现在都不上线了……顺便说一下,我现在改行修电动车了,电池,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大把多……加油!加油!

网友C:
金属飞燕兄弟,用控制器怎么做电调啊?如果你知道,还望不惜赐教!(本人从没做过这一方面的东东,所以菜鸟一个,望告知详情,感激不尽)

楼主:
楼上,有个帖子的,我看过, 就是 装2个不是  360度旋转的那种 舵机。  然后靠 舵机去推动 电动车的调速手把 正反转依靠 继电器切换

也就是说 你需要买 4个 30元左右的 调速电路。  2个一组。 并配合霍尔元件的手柄 改造成让 舵机的 转动量 来控制它

好像很复杂。  要么自己研究 做电调----把 电动车 调速器的电路研究下, 最好能把那种 最便宜的 双向电调的后级 就是 MOS 管 拆除,把  控制信号引出 去 控制 原来的电动车调速器,这样 可以的话,会省下很多 机械传动结构。

网友:
建议还是用坦克专用的高压电调。自己用电动自行车和继电器、舵机改的电调算是机电一体的。体积大,结构复杂,动作可靠性差点。关键是电动车电调的算法和专用电调的算法不一样,这样导致和舵杆的配合线性差,运行工况不理想,特别是高速下的转向工况差。以前坛子里用电动自行车改的电调都基本不用了,现在都是用了专用电调。我自己 也一样,图上亮灯的那板子是专用电调,特地还保留了电车电调和继电器,对比很直观。

网友D:
我是来看坦克的 你弄个电机图片作甚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金属飞燕兄弟,用控制器怎么做电调啊?如果你知道,还望不惜赐教!(本人从没做过这一方面的东东,所以菜鸟 ...

原始的做法是用舵机做的,效果不好,现在做的都用到单片机控制的,有刷的话单片机给电调电压信号控制转速,通过控制继电器切换正反转,无刷的电动车电调有些有倒车功能就不用继电器了,直接通过单片机给电动车控制器转向和转速信号,控制器就能调节电机转速了,比舵机拧转把简单可靠得多,但是也是要有电子方面制作能力才行的,所以没有条件的话还是用现成的电调比较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坦克的 你弄个电机图片作甚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

你裤子都脱了 就撸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做法是用舵机做的,效果不好,现在做的都用到单片机控制的,有刷的话单片机给电调电压信号控制转速 ...

请教   我看 网上一些  电流 160A 电压 才 12v价格也就30-50 ,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买来把 后面的 MOS 管更换成 耐压 24 以上的 就可以上  2个电瓶 24 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看 网上一些  电流 160A 电压 才 12v价格也就30-50 ,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买来把 后面的 MOS 管更 ...

我靠,你这打野味的节奏啊!!
只换mos管应该不行吧,其他的原件耐压不知道多少的,特别是电源芯片和电容这类的,还有mos管的驱动部分正常工作范围是多少也不知道,看看有没有哪位大大搞拆解测试之类的才知道了。

网友E:
楼主做模型设定机器的工作电压很重要,因为关系到电调,接收机,旋转马达,灯光,等很多配套设备的参数,我觉得12V是最佳选择,驱动系统你那个775的减速机构它里面的齿轮及润滑系统不是设计来当长时间运转的,那玩意是用来拉电动窗帘的.你最好找小滑板车的马达,还要询问清楚是否带减速齿轮.45公斤这个重量需要的动力不会超过100W.

网友:
浙江永康,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模型设定机器的工作电压很重要,因为关系到电调,接收机,旋转马达,灯光,等很多配套设备的参数,我觉得12 ...

谢谢你的指点, 小滑板车  就是  小海豚了,有个 减速电机的。  只能是  24V 了。 悲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小滑板车  就是  小海豚了,有个 减速电机的。  只能是  24V 了。 悲剧。。。。。。

小海豚 有12V的

网友:
才12V100W????会不会上个小小的坡都像阿公爬山一样啊?我的做这个车,至少要能爬得上楼梯。所以,都不敢用250W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做法是用舵机做的,效果不好,现在做的都用到单片机控制的,有刷的话单片机给电调电压信号控制转速 ...

谢谢你,飞燕兄弟!那些懂电路的人跟我提过用单片机,可是,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还是等换几组电池后,再要现成的电调算了,MMD,真是无商不奸啊。要五百个大洋,真是伤不起啊!我一组超威电池才赚几十块……

网友:
100斤的大家伙,厉害
佩服lz

网友F:
建议lz上无刷系统,3S以下的电调费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540级的电机可以到500W
只是担心您的电池是否能扛得住了

您目前的坦克电控数据给来看看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海豚 有12V的

兄台 给我个链接好吗? 或者 给我关键字
我搜索 【小海豚 12V  减速】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lz上无刷系统,3S以下的电调费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540级的电机可以到500W
只是担心您的电池是否能扛得 ...

你说无刷  那些带 变速系统吗?

坦克电控数据怎么看?

网友:
540电机那么高功率的长时间工作不知道发热能不能接受,价格也不便宜呢。不知道楼主坦克速度要求怎么样,目前这个重量级的坦克大都是双250W电机的方案,功率小了要么速度不够,要么扭力不够,24V最大问题还是电调,电压匹配倒简单,一个DC降压模块就行了。

楼主:
看来只有上24了,改天买个最高16v的电调拆开看看原件耐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上24了,改天买个最高16v的电调拆开看看原件耐压!

兄弟,你先不要买16V的电调,我刚刚跟扒衣聊过了,他说双路的24V电调350块,他现在正在做新的板子,以后可以用手机摇控呢,我准备跟他要一块,我们一起团吧,他还可以帮我们制定一些我们特定的功能哦。嘿嘿……

楼主:
哦, 350 也可以接受,呵呵,八一 是谁啊? 新疆的 胖胖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350 也可以接受,呵呵,八一 是谁啊? 新疆的 胖胖吗?

你自己看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920&pid=11387392&page=1&extra=#pid113873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看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920&pid=11387392&page=1&extra= ...

谢谢,我加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先不要买16V的电调,我刚刚跟扒衣聊过了,他说双路的24V电调350块,他现在正在做新的板子,以后可 ...

新疆乌鲁木齐的那个朋友吗?

他的24V 双路记得5百多啊?

网友:
新疆乌鲁木齐那个,好像是胖胖的包包吧……扒衣好像是湖南的

楼主:
恩,我联系他了, 问过价格 350 , 可以定制功能,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 胖胖的那个电调,非高压板的, 里面的 MOS管 我查过参数 耐压是大于24V 应该也可以,我先研究下 那片,烧掉了的话 就去买网上那种 最高 16V 的 来研究下,再烧掉了我就折腾完了 去买 扒衣的350 ,哈哈。

网友:
额……高人!看来,你的生活很休闲啊……

楼主:
我的座右铭…生存一分钟,折腾6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联系他了, 问过价格 350 , 可以定制功能,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 胖胖的那个电调,非高压板的, 里面 ...

耐压不光要看mos管,还要看电源芯片的耐压,通常非高压版的,都是7805之类的稳压管,耐压大都在18V以下,24V以上的基本上都是用开关电源芯片了,所以非高压的还是不要去接24v,否则烧的就不是mos管了,单片机啥的驱动部分都有可以能烧掉,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谢谢 飞燕兄 提醒,我会把  7805 替换掉,换手头正好有DC DC LM2596 转换输入最高40V     几块钱的 模块 挺好用---如果波纹太大,大不了多加2个滤波电容给他。

网友:
兄弟,最近又在搞什么大工程啊?你的电调研发出来没?我准备这两天跟扒衣哥要一个……

楼主:
楼上的兄台,我 测试了一个 号称 16V 的电调, 用到 24v 结果,发热非常厉害,双向也烧成了单向 一边不动啦,哈哈。

对了, 我换成 250W 的电机后,只用了 12V 用原来的  胖包的集成电调 一点都不烫  而且 我觉得 动力比原来的 窗帘电机 好很多, 初步估算,电压减半 24只用 12  功率应该在 30% 吧》也就是 70W 左右/

给你看几个我最近折腾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台,我 测试了一个 号称 16V 的电调, 用到 24v 结果,发热非常厉害,双向也烧成了单向 一边不动啦 ...

这些是最近 改进动力的时候拍的,呵呵,分享下。

楼主:
昨天 自己用手机拍了  下,    不会发 视频,

好心人帮 贴一下,提供地址。

网友:
你买胖包的电调?不是扒衣的吗???多少钱买的?

楼主:
对,好久以前就买的了,价格  198

就是 12V 的,胖说不能用 24  什么时候无聊了 要么 暴力测试一下,哈。 不过目前 12v 我满足了。

网友G:
用了多少铝合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好久以前就买的了,价格  198

就是 12V 的,胖说不能用 24  什么时候无聊了 要么 暴力测试一下,哈 ...

动力就这样就满足啦?你不打算坐在它上面,再放两袋大米上去?我的都要24V350W的电机,20A电池两个,还要再减速五分之三……我的可能要至到过年后才得了,扒衣说,那电调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就这样就满足啦?你不打算坐在它上面,再放两袋大米上去?我的都要24V350W的电机,20A电池两个,还要 ...

我站上去了,勉强能开,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准备做啥呢? 爬 45度坡?

我觉得 我这样已经够了,以后玩着不满意 就上 2个电池,换电调。 接下来要 细细调节 云台(炮塔)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多少铝合金啊

记不清了,反正都是 淘宝上买的。 底板 5MM 侧面 10MM   顶上 4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就这样就满足啦?你不打算坐在它上面,再放两袋大米上去?我的都要24V350W的电机,20A电池两个,还要 ...

我的要要求不算高啦,我前年在广州做物流时,公司配送部的那两个坦克底盘的机器人才牛,跟你做的坦克差不多大。上面放一个对开门冰箱,五六百斤重,照样上楼梯啊,而且速度也不算慢哦……

网友H:
楼主能看看你的链条部位吗?

楼主:
你要看哪里?

楼主:
链条 是买 工业双耳链条  然后 买铝合金条  截断  钻孔,用 不锈钢螺丝 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看看你的链条部位吗?

请你 参考我一开始 讨论履带 链条 的帖子

时空门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01956&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裤子都脱了 就撸 吧

这是什么炮

楼主:
坦克的炮塔真心不好做, 找不到合适的齿圈,就用 摄像机云台来改造,结果 回差很大,有2-3度的旷动。。。。。。  连续改了好几个晚上 都没什么效果。。。。

郁闷。。。。。

上图:

网友:
哈哈,用云台来搞炮台???亏你想得出来啊……太有才了。

楼主(2014-01-22):
俄呵呵, 是啊, 网上买的 室外云台  200 左右。  把 交流电机 换成 直流减速电机 5RPM 那种,自己加上 正反向有刷电调。   刚好。

就是 那些减速电机的旷动大  经过云台的齿轮一放大,炮塔晃动厉害。。。。。。  那个 齿圈 不好弄啊。

网友:
兄弟,你的坦克进度到哪里了?这几天好冷啊……

楼主:
基本就这样  算收工了,行走部分 很满意了,

炮塔的 控制精度 始终上不去,  10米外对准可乐瓶就有难度了。 操控性不人性化。   5米内对准还可以接受。
我另一个帖子里有   在田里开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最近在玩 MWC 了,四轴,又想搞 FPV 了,想法很多,呵呵,折腾那个时间太少。

网友:
10m就不行啦?你拉膛线没?搞个十二条出来,100M都不成问题啊

网友:
775的12V功率  40W的链接发一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