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POR轴距是650MM吗?

楼主(2013-12-23):
刚装好的时候量了一下,轴距 只有580MM,不知道号称650PRO是怎么来的,严重缩水啊。

网友A:
XA的 你连电机 机座量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的 你连电机 机座量了嘛!

量的是两个对角电机轴之间的距离,量座不准确吧,那些座加长多少出去都和轴距没有关系。

网友:
650,,,,是机架的长度吧。要轴距650机架就要700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的是两个对角电机轴之间的距离,量座不准确吧,那些座加长多少出去都和轴距没有关系。

就是对角的电机 轴长度!!  我以为你是下掉电机座 量的碳管部分

网友:
XA的电机座是露在碳管外面的  别的电机座都是包着碳管的

网友:
其实这样真的不是太好,骗了多少人啊,都以为是650的轴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