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图传好像受到干扰了,请各位大虾解决,急急急!

楼主(2013-12-23):
地面传输正常,一上天之后就变成这样了,请大家帮忙找出原因,是不是因为
遥控器
干扰呀??

网友A:
你的天线和发射机连接处松动了吗

网友B:
最好先检查下 发射 接收端的天线是否松动,在换个频段试一试!

楼主:
回1楼和2楼 已经检查过了,发射端的天线没有松动,拧紧了但是还是这样?是不是被干扰了呢?

网友A:
那你拆开看下里面的天线和板子的连接处铜皮断裂了没有

网友C:
发射端及接收端尽量远离电源 还有就是去干扰较少的环境下

网友D:
检查一下图传天线里面的连接!出了不少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E:
安装估计有问题

网友F:
方面的话, 附些连接图片发上来

网友G:
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H:
晶体虚焊?

网友I:
不像是干扰

网友J:
频没对好,天线没插好,屏幕太好了。从这几个角度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