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

楼主(2013-12-23):
多旋翼想用大点功率的电机 直接换电机就可以把 机架不用换把 换了后多飞机的平稳性 和飞行没有影响把  麻烦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你要解决这个,的把电机座,还有电调的接线解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解决这个,的把电机座,还有电调的接线解决好

机架不用该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不用该把

多大的架子配多大的桨,多大的桨配多大功率多大kv值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