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遥控

楼主(2013-12-23):
请问下天九遥控器的接收机天线断掉了 对操作的时候有没有影响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信号 可能会减弱。 但是建议你还是更换。

网友:
影响很大,如果是在焊接的地方断了,可以重新焊接就好了,如果长度短得较多,必须重新取一段与原来相同长度的线焊接上去。

网友:
焊一下很容易的。

网友:
肯定有啊

网友:
接收机天线T宝上有卖的,没天线可别飞!

网友A:
九通接收机上有两根天线 我的一根完全掉了  继续飞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通接收机上有两根天线 我的一根完全掉了  继续飞没发现什么问题

飞的距离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距离元吗

挺远的  和正常距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