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3-12-23):
有哪位大师会用PL6呀  怎么把充电器里面的6S改成充3S的电池 ,还用就是怎么让充电器充电池充到最后自己平衡

网友:
充电器自己识别

网友A:
几S充电器自己会识别的,只要平衡头别插错地方就行了

网友:
PL6?这么方便?只用过B6要设置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S充电器自己会识别的,只要平衡头别插错地方就行了

哦 这样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S充电器自己会识别的,只要平衡头别插错地方就行了

那设置它自动平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设置它自动平衡呢

把低温限制关掉就能平衡了,并充板类型也要选择正确。百度pl8视频,有视频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设置它自动平衡呢

到了4.19附近会自动减低电流平衡,不用管的,锂电选第三个模式,充电电流自己设,我一般3s 2200用10A,5200 6s用20A充,放电电流一般4到8安即可。铁锂电选第十个模式,充电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4.19附近会自动减低电流平衡,不用管的,锂电选第三个模式,充电电流自己设,我一般3s 2200用10A,52 ...

你那用的是不是这充电器对电池损伤好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用的是不是这充电器对电池损伤好大呀

我电池用烂的不多,都是炸烂的
不过冲过放就行了,充电电流大点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池用烂的不多,都是炸烂的
不过冲过放就行了,充电电流大点没事的

你一块电池可以用多久呀 ,我电池好像用不了多久,电池保养怎么保养呀 我这都有好多电池都是6S的 现在有一块坏了 怎样的电池怎么处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一块电池可以用多久呀 ,我电池好像用不了多久,电池保养怎么保养呀 我这都有好多电池都是6S的 现在有一 ...

我都现在还有09年初买的电池1200MAH 3S 15C拿来飞小固定翼。还有一些三年前买的飞450的2200 3S,内阻太大只能拿来做FPV的地面供电了。6S 5200的我一直都用20A冲,没见有问题。你用不了多久是不是过放次数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现在还有09年初买的电池1200MAH 3S 15C拿来飞小固定翼。还有一些三年前买的飞450的2200 3S,内阻太大 ...

你的用这么就呀 可能是我过放了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用这么就呀 可能是我过放了把

一般低于3.7就是过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现在还有09年初买的电池1200MAH 3S 15C拿来飞小固定翼。还有一些三年前买的飞450的2200 3S,内阻太大 ...

请问我的电充到93%就停了,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