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150 电池怎么充电在线求助

楼主(2013-12-23):
手上有 PL6加海天并冲板  B6一个没有线。能直接插在平很端冲吗?

网友:
不能直接插在平衡端充,一个电池的话,做个连接线,接出动力线。
多个电池一起充的话,原理一样,多做几个2S接口就行。
看我的3个电池一起串充的线。

网友:
买个2S充电器不就可以了,几十就OK了,

楼主:
充电问题解决··150以炸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