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加装nrf24L01的问题

楼主(2013-12-23):
各位,
  之前入了devo7e,上了A7105,用来玩v911,现在打算上NRF24L01模块,我选用的模块是这样的:

  根据这里的教程 www.hacksmods.com/2013/05/nrf24l01-devo7e-pinout/ ,确认硬件连接没问题后,开控后发现A7105不能正常工作了,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A:
我也加过这个,不能工作,用的是gale固件,后来发现用这个模块要刷suv固件,你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加过这个,不能工作,用的是gale固件,后来发现用这个模块要刷suv固件,你试验一下

麻烦给一下suv固件的下载地址,如果可行的话,我就入手fbl100或者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一下suv固件的下载地址,如果可行的话,我就入手fbl100或者80了

搜索一下就有

网友:
不懂不懂就算不懂

网友:
   这个肯定要刷固件吧,nrf24l01和A7105的指令和寄存器都不一样吧。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4-02-06):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一下suv固件的下载地址,如果可行的话,我就入手fbl100或者80了

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1.html

网友(2014-11-0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highlight=24l01
看一下这帖,是不是焊点错了? 或是固件没设定或没支援? 可能电源不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page=119
改电源

网友(2019-01-01):
楼主你这个模块遥控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