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77,FBL80,FBL100这三款到底那款好点?相对于新手来说

楼主(2013-12-23):
本来都打算入450了,但最后权衡了下感觉还是先入个小机练手好点。我自己也看了下感觉这三款还不错。本来打算在100和80之间选个,这两款之间个人倾向于100,但看论坛80评价高点不知道这两款到底有什么差别。H377机体大点但不知道是我找的店不对还是什么配件比较少。请教下大家,这三款对于新手来说到底那款实用性高点。

网友A:
建议入6050,我刚入手了一架,耐炸,稳定容易飞

网友:
H377手感不错,练倒飞不错。
其它两款没玩过。

网友B:
几个月前,我也曾经在fbl80和100之间纠结,最后是听了群里模友的意见,入了80,并让工厂的技术员设置好,结果回来的第一感觉是比以前的小四通还容易飞,而且80的耐炸真是像模友说的久经考验的,除了大小桨外,其他基本很难炸坏。

网友:
我用FBL100飞了一年了,大小炸无数,感觉还不错

网友:
6050是不是为了加强所以做的那么重。驰远的东西已经是傻大黑粗了,比驰远还重,这是加强了多少啊

网友:
驰远正在搞活动,快去看看吧。

网友C:
H377吧  很好飞的  6050不推荐  是很结实  但是手感很贼  其实直接上MCP更好一些吧  配个D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77吧  很好飞的  6050不推荐  是很结实  但是手感很贼  其实直接上MCP更好一些吧  配个D10

麻烦短信个H377的地址吧,我去看看。驰远的客服老不在我一般又只有晚上才可以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短信个H377的地址吧,我去看看。驰远的客服老不在我一般又只有晚上才可以上线。

额  自己去淘宝上面搜索吧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前,我也曾经在fbl80和100之间纠结,最后是听了群里模友的意见,入了80,并让工厂的技术员设置好,结 ...

80比911好飞吗

网友:
现在有 HP100 BL 了,应该比FBL100好点吧。

网友:
弱弱的推荐mini cp 因为我玩的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当然是哪位魔友玩什么就给你推荐什么了,所以还要看自己怎么选,其实都差不多,我玩fbl100,原来没买的时候群里朋友推荐的各式各样的,玩mcpx的推荐mcpx,玩911的推荐911,玩fbl100的推荐fbl100,没啥区别,看着买一个就行了,几百块的事,小鸡你也不玩不太长,大鸡上了小鸡就是娱乐了,别纠结。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A:
建议入6050,我刚入手了一架,耐炸,稳定容易飞

6050控不行 没模拟器~